昆腾莫迪康PLC热备问题

楼主(2012-04-05):
各位大虾,有个问题想求助一下。现象简述:我们厂用的是施耐德昆腾莫德康PLC,最近半个月备用控制器CPU67160一直处于热备-离线-热备的状态,每次持续时间很短,都是毫秒级的。我们将主备控制器进行切换后,原来的主控制器变为备用控制器,有问题的控制器变为主控制器。可切换几个小时后,备用控制器离线,而且无法建立热备(断电重启和软键盘操作都无效)。经过检查,控制器之间连接光纤无问题,程序重新下装后仍然建立不了热备冗余。每个控制器可单机运行。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是否太大,运行周期是否超过设定的周期

网友B(2012-12-14):
我最近也很头疼这方面的问题,比较难办。

网友C:
能不你的程序给我看看嘛,362455788@qq.com

网友D(2013-07-01):
我们这也是这种情况,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E:
看看两个cpu的机架版本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要不拔掉冗余光纤,断电重启后,按cpu的复位键+esc键,先给一个cpu下程序,下好后,再插上同步光纤,进入热备选项,同步程序。

不知道这样行不,你可以试试。

网友F(2013-11-04):
给扫描周期时间调到10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