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_S7_STEP7_V54_SP2安不上

楼主(2012-04-05):
我刚下了SIMATIC_S7_STEP7_V54_SP2这个软件,我用的w7系统,不知道为啥安不上,求师傅们指点,谢谢各位师傅,教授个方法?

楼主:
一安装就会出现这个图片,不知道原因。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B: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D:
这个是西门子软件安装时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求在安装软件之前先重启一下电脑,然后安装。

或者如3楼所说修改下注册表也可以。

网友E:
用360清一下垃圾!可能有200或300的注册表!不行的话看一下这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0909153000001-1.shtml

网友F:
1,  SIMATIC_S7_STEP7_V5.4_SP2 好像不支持 W 7 系统呀 !

2,, 换个纯净版的 XP 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