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05):
大家好,我想学习下PLC,有人推荐说三菱的好学,是否需要买个PLC 回来自己摸索呢,如果要买的话 买具体什么型号的好呢,有人说FX1N 什么的 MT   有的人这个要停产了 求高手推荐哈, 小弟感到非常困惑了 望高手指点迷津,我在这里感谢你,感谢你八辈祖宗,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开个玩笑

网友A:
1、初等学习,完全可以使用三菱的仿真软件,而不是去买实体PLC。高阶段的话,那么要看你本身的悟性,否则的话,你需要购买的不仅仅是实体PLC。

2、即使购买,那么FX系列中FX1N属于即可以扩展模块,又可以做定位的机型,且因为是淘汰机型,二手的价格会少许便宜。选用Mt机型是因为考虑到1中的高阶段学习时,你悟性不够,需要作定位控制时,你只能使用MT的机型。

Regards

网友B:
初学PLC要以你接常接触触品牌下手,以方便以后工作。

网友C: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工作中没有与PLC接触吗?如果工作接触不到那学了也很容易忘的。不过精神可嘉现在自己买东西学习的还真是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工作中没有与PLC接触吗?如果工作接触不到那学了也很容易忘的。不过精神可嘉现在自己买东西学习的还真是不多了。

网友E:
  二手的CPU 学习不错的,价格也很好, 我这还有个 FX 0S 需要不?

楼主:
对:zcy0562139关于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工作中没有与PLC接触吗?如果工作接触不到那学了也很容易忘的。不过精神可嘉现在自己买东西学习的还真是不多了。 内容的回复:

我做变频器维修的 以后肯定要接触到PLC 的 所以想学下

楼主:
对:yuanle关于1、初等学习,完全可以使用三菱的仿真软件,而不是去买实体PLC。高阶段的话,那么要看你本身的悟性,否则的话,你需要购买的不仅仅是实体PLC。2、即使购买,那么FX系列中FX1N属于即可以扩展模块,又可以做定位的机型,且因为是淘汰机型,二手的价格会少许便宜。选用Mt机型是因为考虑到1中的高阶段学习时,你悟性不够,需要作定位控制时,你只能使用MT的机型。 Regards内容的回复:

仿真的话 和实体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 高阶段 不仅仅是实体PLC 了呢

网友F:
有的指令,软件不能仿真;如果没有经验,PLC仿真只适合于对“可以仿真”的指令的理解。

PLC的编程,不仅仅是对指令的理解,还要有相关知识、经验等(呵呵,我也说不好)。

网友G:
要是你非要买三菱的话就买MT的吧,因为MT的在定位中使用;而MR的没有必要了,三菱的软件都支持仿真的,你写了程序,再根据需要编写一个组态,这样的话就足够了

发送脉冲这个功能需要硬件支持的.....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Max关于要是你非要买三菱的话就买MT的吧,因为MT的在定位中使用;而MR的没有必要了,三菱的软件都支持仿真的,你写了程序,再根据需要编写一个组态,这样的话就足够了 发送脉冲这个功能需要硬件支持的.....内容的回复:

那到底是买还是仿真呢

楼主:
对:lt156876285关于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Max关于要是你非要买三菱的话就买MT的吧,因为MT的在定位中使用;而MR的没有必要了,三菱的软件都支持仿真的,你写了程序,再根据需要编写一个组态,这样的话就足够了 发送脉冲这个功能需要硬件支持的.....内容的回复:那到底是买还是仿真呢 内容的回复:

要是买的 话 具体买什么型号呢

网友H:
仿真软件挺好用的,真的挺好用,还不用接线,哈哈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软件挺好用的,真的挺好用,还不用接线,哈哈啊哈哈

下载什么版本的 啊 去哪下载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初学PLC要以你接常接触触品牌下手,以方便以后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初学PLC要以你接常接触触品牌下手,以方便以后工作。

我工作都没接触PLC  做维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G关于要是你非要买三菱的话就买MT的吧,因为MT的在定位中使用;而MR的没有必要了,三菱的软件都支持仿真的,你写了程序,再根据需要编写一个组态,这样的话就足够了 发送脉冲这个功能需要硬件支持的.....内容的回复:那到底是买还是仿真呢 内容的回复:要是买的 话 具体买什么型号呢

1.你做的是定位控制,并且需要看控制的效果,那么推荐你买FX1N-MT型的,具体的需要多少I/O口的,你自己看你的资金和使用情况

2.不做定位的话,那就没必要买了.三菱的编程软件内置有梯形图验证的工具,你可以通过它进行简单的逻辑和数据检验;要是需要检验的要求较高,那可以对程序可以进行相应的组态,通过GT-Simulator软件来链接组态(触摸屏组态)和程序.可以像你看到的通过触摸屏来控制PLC那样了...

3.多动手.....这点很重要!!!

网友N:
编程手册要一本,最好是书本那种的。分析几个好程序,等以后有机会接触plc时再实践即可。买plc没有必要。

网友J:
对:EBN-Max关于回复内容:对:lt156876285关于 回复内容:对:lt156876285关于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Max关于要是你非要买三菱的话就买MT的吧,因为MT的在定位中使用;而MR的没有必要了,三菱的软件都支持仿真的,你写了程序,再根据需要编写一个组态,这样的话就足够了 发送脉冲这个功能需要硬件支持的.....内容的回复:那到底是买还是仿真呢 内容的回复:要是买的 话 具体买什么型号呢 内容的回复:1.你做的是定位控制,并且需要看控制的效果,那么推荐你买FX1N-MT型的,具体的需要多少I/O口的,你自己看你的资金和使用情况2.不做定位的话,那就没必要买了.三菱的编程软件内置有梯形图验证的工具,你可以通过它进行简单的逻辑和数据检验;要是需要检验的要求较高,那可以对程序可以进行相应的组态,通过GT-Simulator软件来链接组态(触摸屏组态)和程序.可以像你看到的通过触摸屏来控制PLC那样了...3.多动手.....这点很重要!!!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  你是军团的吗  我怎么没看到你呢

网友J:
对:轴承制造--王者之师关于编程手册要一本,最好是书本那种的。分析几个好程序,等以后有机会接触plc时再实践即可。买plc没有必要。 内容的回复:

什么样的编程手册啊  求推荐

网友O:
感觉初学就买一个PLC 有点浪费吧 先学习学习理论吧 等感觉可以对一些实例直接编程了 再买吧 最好找个培训机构系统学一下 网上就有 还便宜一点 有一定了解了 然后再自学 我也是初学者 不过我是学生 我们有一门课程就是PLC 控制 有了初步了解感兴趣 才开始自学的 虽然还是比较吃力 但还是可以吧 我还是建议你先学一点理论 等以后再买 要不买了不会用就浪费了 plc很强大啊

网友P:
要结合实物和书籍,那样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