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头插座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2-04-06):
现有一3500W电饭煲一个,需要220V电压供电,该如何选用插头插座?选用哪种质量好,耐用? 请各位老师不吝指教........................

网友A:
去五金店买最贵的,质量最好的, 16 A 的插座就行,品牌如:松下,SIEMENS,国际知名品牌

网友B:
这么大电流.最好还是通过开关开启.

网友C:
电流有点大建议用开关控制

网友D:
对:panchunhu关于这么大电流.最好还是通过开关开启. 内容的回复:

一般电流多大就考虑用开关控制

网友E:
现有一3500W电饭煲一个,需要220V电压供电,该如何选用插头插座?

1、220V电压供电,说明是单相的;

2、“电饭煲”,安全要求要有接地保护,必须是三眼的;

3、“3500W”,必选按电流选用容量大的;

4、看看你安装的条件,选用外形结构合适的;

楼主(2012-09-13):
16A插座被烧几率挺大的 还是建议开关启动 我这好多次实例了

网友F:
 3500W !这么大呀!这个电饭煲地容积不小吧?一锅够好的人吃了吧?起码要16A以上的插座,我家用的是公牛的----便宜,但质量很好!!

网友G:
16A插座,质量好,4平方线,还是有问提就改用两极开关,

网友H:
公牛16A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I(2012-10-28):
我用“公牛”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