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公司最近频繁出现配电柜母排  空开上端头相间拉弧爬电   模块对壳放电击穿现象。

我公司设备是晶闸管控制的加热的大功率炉子,多台有直流有交流。

变压器端有滤波补偿,谐波测量也不是很高。但在分线柜端测量,有2次捕捉到爆炸瞬间谐波总失真达到327%。  找做滤波的来看了建议做有源就地补偿,但是不保证完全有作用投入而且很大。目前还没找到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1可能是天气潮湿

2请问加热的发热管是电阻的,还是感性的?

楼主:
我们这天气还是比较干燥的。加热排材质是石墨

网友B:
可能是石墨粉尘引起的拉弧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石墨粉尘引起的拉弧放电。

1、注意柜内保持清洁!

2、可以在相间加绝缘隔离片,加强隔离,增大爬电距离;

网友D:
 这是一个很典型且很有意思的案例

楼主:
出现故障以后  配电柜斗进行了彻底清洁,空开加了绝缘片隔离。

但是模块击穿频率增加了。

炉子是封闭的,不存在石墨灰尘。

楼主:
前段时间对滤波补偿柜电容进行了更换。

现在现象依旧存在,频率降低不少。

请各位达人帮帮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我们自己认为是谐振造成畸变引起高电压 大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可能是石墨粉尘引起的拉弧放电。 1、注意柜内保持清洁!2、可以在相间加绝缘隔离片,加强隔离,增大爬电距离;

楼主:
更正,统计了下,爆炸频率没有减少。

网友F:
看楼主所述,既然是加热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感性负载.不大可能是负荷引起的.晶闸管控制我看很大可能是调相引起负荷电流急剧变化,然后变压器出现高压.以上仅供参考,就当抛砖引玉吧.

楼主:
        浪涌冲击是指系统发生短时过(低)电压,即时间不超过1毫秒的电压瞬时脉冲,这种脉冲可以是正极性或负极性,可以具有连串或振荡性质。它们通常也被叫作:尖峰、缺口、干扰、毛刺或突变。
电网中的浪涌冲击既可由电网内部大型设备(电机、电容器等)的投切或大型晶闸管的开断引起,也可由外部雷电波的侵入造成。浪涌冲击容易引起电子设备部件损坏,引起电气设备绝缘击穿;同时也容易导致计算机等设备数据出错或死机。

网友G:
  楼上好多回答都很有不错的点子,学习了

网友H:
应该是谐波引起的谐振,建议如下:

1、每套装置加Dyn11隔离变压器。限制谐波在低压电网中流动。

2、调功触发脉冲改为电压过零触发方式。

3、无功补偿电容串联相配套的电抗器、并设置功率因数补偿值0.9~0.92。远离1.0,防止系统谐振。

4、低压系统加装500V浪涌陷波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除了第二条

其他三条我们都已经做了

楼主:
目前还正在报计划购买阻容吸收器装在炉子的配电柜上

网友F:
关注楼主啥时候解决这问题,个人看法觉得要么选择过零触发,要么滤波还是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对滤波补偿柜电容进行了更换。现在现象依旧存在,频率降低不少。请各位达人帮帮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爬电弧光放电,是个电压、绝缘的问题;

2、必须在绝缘上想办法;

3、特别是端子间的绝缘隔离上想办法!

楼主:
哎,我们厂现在电工太少,让安排人彻底打扫配电柜都没人手。。。领导又不愿招人,加上大家都闲工资少消极怠工。。。哎!工作不好做啊。柜子清理这两天我去看了下只是简单吹了下。。。

楼主:
绝缘问题 我们在端子之间加了绝缘皮  并报买了绝缘漆涂到母排上。

楼主:
但是现在模块对壳放电。。。。

网友I:
都是电源质量畸变惹的祸。。赶紧想法做谐波治理吧!

网友C:
“空开上端头相间拉弧爬电   模块对壳放电击穿现象。”,都不是谐波的原因,只是绝缘、间距的问题!

楼主:
但是母排之间距离最少有5厘米,这能是绝缘问题?

网友J:
我是新手问一下,电阻加热为什么还要用晶闸管,是控温要求高吗?我们这是感性负载才用晶闸管变频,阻性的就一个空开,晶闸管多难修啊,菜鸟,别笑我,哈哈

网友F:
继续关注,楼主问题解决后,希望可以站内信下告知,多谢.我个人始终认为主要还是滤波不够的问题.

楼主:
今天从上海请了一位搞滤波的总工程师,对现场和以前的补偿装置进行了检查。

楼主:
对:儿童内衣批发关于我是新手问一下,电阻加热为什么还要用晶闸管,是控温要求高吗?我们这是感性负载才用晶闸管变频,阻性的就一个空开,晶闸管多难修啊,菜鸟,别笑我,哈哈 内容的回复:

嗯,我们对温控要求比较高。你说的哪个属于电茶壶类似的,烧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