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好了,相应的减速机如何配置

楼主(2012-04-06):
用伺服电机控制变位机。所知道的条件是:变位机负载600-700kg,所需要电机功率约为1.2千瓦,根据我的分析,决定采用丝杆传动模式。根据以上情况以及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你,我选用了松下D型MSMA1.5千瓦的伺服电机具体情况如下。伺服驱动器:MDDDT5540;额定转矩:4.77,最大转矩:14.3;转速:3000。增量式,直轴,有制动有油封。具体型号是MSMA15ZSID.但与之现配皮的减速机该如何选择,应该考虑哪些情况,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减速机主要看你变速要求 假如变速要求最高每分钟50转  那就选变速比为 60:1的减速机

网友B:
减速机目的主要是减速增矩。根据电机的最大转速经过齿轮减速器减速再经丝杆传动后计算来确定下负载的最大升降速度。另外在选择减速器的时候也要综合考虑下传动效率!

网友C:
1、减速比不仅是个增大转矩的作用;

2、减速比还有个提高控制精度的问题;

3、减速比=电机额定转速/丝杠正常需要的转速;

4、丝杠的转速=工件移动速度/螺距

网友D(2014-02-24):
如果是和机器人配套用的变位机,对减速机的精度和刚性都是有要求的,目前国内外知名的机器人厂商和系统集成商大多用日本帝人RV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