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读取Quantum PLC 中地址的方法

楼主(2012-04-06):
在下第一次使用Intouch连接Quantum PLC请教大侠在Intouch中读取Quantum PLC地址的方法:

上位:Intouch10.1

PLC:Quantum 65160

连接:DASMBTCP

现况:Intouch 已通过DASMBTCP连接到PLC。

求助:如何读取PLC地址中的%M1、%MW1?

网友A(2012-11-20):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啊。

网友A:
问UnityPro 4.1中的变量地址是怎么定义的,也就是实际的离散、模拟硬点和中间点是怎么定义的?求教?

网友B(2013-09-16):
有同样的问题啊,求高手解答 qq512088065

网友C(2014-01-14):
intouch中只能读取100001 000001 300001 400001这样的地址。你所说的%m,%mw,那是unity中的编程地址,它们之间是这么对应:%I对应1开头数字量输入,%m对应0开头的数字量输入,%Iw对应3模拟量输入,%Mw对就在4开头模拟输出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