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15工控论道:对于技术类的维修该如何收费?

楼主(2012-04-06):
RT

本期论坛下周初评奖最优回帖奖励10MP,5个精彩回帖,分别奖励100积分、50积分、25积分、15积分、10积分、

网友A:
维修硬件为多,软件修补相对更技术工作量大。

硬件维修在修工控签约厂商里面都是明规则了。硬件原来估价的20-40%之间收费。这里面除了人工费 税费,硬件成本,就是利润。这就需要维修厂商的诚信,如果就一个电阻坏了,几毛的事情 也收几百,那是大问题。

软件维修就是弹性的了。

网友B:
对于技术类的维修收费,涉及的方面就较多了,比如:维修的工作量、维修的难易度、维修设备成本等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的维修工作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虽然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他要耗费很大的人力和时间,现在的人工费是很贵的,所以维修费用就相应增高,而有的维修,可能只是一个人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但是在这其中的技术含量确是很高,一般人不能够解决,这样的技术人员的费用也是很高的,再有在维修时使用的维修配件较贵,那维修费用也就上去了,所以维修费用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当然,也有漫天要价的,这样就需要我们的一些需要维修的企业里的技术人员很好的把握维修的问题,能够基本掌握维修设备的难易程度,配件的基本价格,所需的维修工时等,这样才不至于不被人蒙骗。

网友C:
技术性的维修就如1楼所说的硬件维修和软件维修,有些时候两者结合起来,比如到现场处理设备问题,包括硬件和软件问题同时处理,对于维修费用,该怎么收费有些时候不是自己说了算,比如我们最近需要联系ABB的来厂里处理板型问题,来一个老外的费用:准备一天+现场两天=8000*3=24000元,路途费用16小时*500=8000元,出差津贴400*4=1600元 差旅费6000元,可以看看这就是人家给的费用清单,你说差旅费能达到6000吗?出差准备时间也算上,这个觉得很不合理,有些硬件维修费用比较规定,浮动性不强,因为维修的厂家较多,所以可以比较的选择,一般是除了硬件更换的费用、税金、大多是人工费,一般赚取30-50%都很正常,比如维修一块普通的板子,如果里面的元件损坏了,几个电容电阻,但是你还需要做板子的整体检测,最后也可能花上好几百,电阻电容费用,可能就是几毛钱,这其中大部分就是人工费了,对于软件处理,有两种,一种是远程处理,这其中很多是不需要收取费用的,比如电话协助,远程电脑诊断等,一般到现场处理收取的费用根据问题的难易解决程度来收取,很多都是预先有一个估算费用,最后根据现场的实际处理情况收费的。

网友D:
如果不需要提供硬件,那么我的标准是按照小时收费,通常一天下来1000~1500元左右

网友E:
和市场,技术有很大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出台一个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

网友F:
这个标准很难定,二十多年前我就碰到过一台简单设备的维修问题,该设备是一台切割机,电机不会转,先后去过两三个电工,换开关,换接触器,换熔断器,...就差电机和橡套电缆没换了.朋友没办法了,停工已经三天,那天夜里十点半找上门来要我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朋友用摩托车载我去到他厂里,我看了现场,用电笔测了橡套电缆的设备这一端,发现两根线的电较弱,电笔的氖管亮度较暗,我用手拉起电缆逐段摸去,有一处特软,但是外表完好,我用随身携带的多用刀破开,这儿两根线是断开的,接好,合闸,起动,电机转动.前后不到十分钟,朋友当时就给了二十元钱(那时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五,六十元),还千恩万谢的.这件事讲技术?我认为没有技术含量,不到十分钟解决问题,纯属经验,别的电工用万用表量电缆没测出断线,那是他没有逐段判别,表量它是通的,可带负载的能力不够了.讲价格,我没开口,是朋友主动给的,他认为很便宜了,给他解决大问题了.所以讲这个价格不好定,主要还是看故障,看老板,有的老板就是过河拆桥,说好的价格,还想要扣所谓"质量保证金",那我只能拒绝为他维修设备,他转一大圈又回来找我时,我对他就重新开价,再原来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并且是先付款后干活.

网友G:
      这个标准很难定, 和市场,技术有很大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在上海我上门去客户维修检查设备起步价格 1200 /天 ,如要更换备件或是问题较大,费用会加高。

网友H:
我觉得这个还是用市场来条件,当然还要根据维修的东西和技术含量来定。如果维修很难或者技术很重要的话价格可以高点。

楼主:
最优回帖奖励10MP,空缺

5个精彩回帖,分别奖励100积分、空缺

50积分、模具老兵、模具老兵

25积分、EBN战略集团、ww19830217

15积分、   QHDTHLQHDTHL

10积分、          tyshtEBN战略集团总司令—宝马760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