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报警功能就不能正常通讯?

楼主(2012-04-06):
现在有一台触摸屏,不加入报警功能时一切正常。在加入报警功能/事件登陆 后,触摸屏通讯就有问提了,比如一个切换按钮按下后不能保持在按下去的状态。但是实际上PLC中的那个点还是一直在ON状态的。反复实验,觉得偶尔能通讯上。大部分时间是不能实际反应PLC的M点的ON状态。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问问厂家,我用台达的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给技术支持打电话,让去掉一个不用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B:
怎么回事?”|

耍2b鸟白~~~~~~~~~~~~~~~~~~~~~~~

网友C:
        建议问问厂家, 打客服电话问问,不过一般厂家技术都一般的说

网友D:
你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啊可以交流下QQ1404844871

楼主(2012-05-25):
最近去掉报警功能,也会出现这个问提,是怎么回事啊?不是通讯线的问提,我用Q系列的通讯模块另加一根通讯线跟电脑在线模拟,也是会跳动。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在线模拟也出现这个问题,那证明触摸屏硬件正常,多半还是HMI编程过程可能有不规范的地方,这个你可以联系威纶通400技术热线,检查下看看程序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估计是你添加的这个报警,可能里面的变量设置不对,和PLC起冲突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