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2-04-06):
请教各位高人,有谁可以发我一份信捷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的程序,PLC里的寄存器,和modbus的协议是怎么对应上的?

wyhwzj@126.com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现在昆仑的官网上有协议的,你可以下载。通讯很方便的!!!!我有案例的,具体的你可以加我qq:2364285234

网友B:
这个程序我做过的,硬盘格式化程序搞丢了,看看信捷的编程手册上MODBUS协议说明,

网友C:
我发表老是提示脚本怎么怎么的,

网友D:
您好,信捷的PLC支持的是标准的MODBUS-RTU的通讯协议,您只要在组态设置时选择此协议(有的是选莫迪康下面的RTU协议)即可,只要在信捷的PLC使用手册中找到各个寄存器线圈的通讯地址即可。

网友E(2012-05-11):
前段时间7.2版本通态软件用的好好的。最近的工程可以下载只PLC之间通讯不了    请教各路高人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地址偏1个就可以了

楼主(2012-06-20):
谢谢各位同仁,问题已解决。

网友F(2012-12-17):
请问“地址偏1个就可以了”是什么意思?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G:
看看说明说吧 讲了一些

网友H(2018-10-26):
正需要,明天再来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