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7S201屏,怎么实现此功能?

楼主(2012-04-06):
按F1键数值加1,如果长按F1,数值显示框一直加,怎么实现?

网友A:
耐心等待,我给你转技术群处理。

网友B:
用宏指令或者结合PLC程序去做。建议结合PLC程序去做

网友C:
用PLC做吧,要用宏指令的话可以问台达的计数支持。

网友D:
系统键一般很少用到的,估计也只有宏指令能够解决;不过HMI和PLC无法像单片机那样,实现“消抖”处理。即常按F1,数值快速变化;松开F1,立即停止计数。HMI和PLC内部会有一个延时:即使松手,也会多加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