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12C调速器的使用

楼主(2012-04-06):
以前没有用过直流调速,这次用户要求指定使用欧陆的512C直流调速器,了解了一下这种型号的调速器已经很少用了但用户要求也没办法。用户要求使用这种调速器的同时还提供了一张电气接线图,通过读512C的说明书再结合看用户提供的接线图,有几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说明书上速度设定值接在了端了13上,可用户接线图上13上接了0-10V电压信号,10号端子上也接了0-10V信号,并且4号端子也接了0-10V信号,所以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信号为速度设定值,也就是以哪个信号最优先起作用。说明书上13号端子解释为斜坡速度设定,是不是设定的速度信号的加速时间,为什么又能做为速度设定用呢。哪位高手有兴趣帮着读一读老外提供的图纸,请留下邮箱。

网友A:
那不清楚可以加他们500人超级群,里面全是做直流调速器的.群号165618265,这样更多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13端子为主给定信号,电压输入应该接在此端子。

10端子为辅助给定,根据情况可以选择是否使用。

4号端子为最小速度,可以使用电位器调整0-30%的最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王者之师关于13端子为主给定信号,电压输入应该接在此端子。10端子为辅助给定,根据情况可以选择是否使用。4号端子为最小速度,可以使用电位器调整0-30%的最小速度。

楼主:
想发个图片,怎么发啊

网友D:
欧陆直流调速器维修专家——只要板子没击穿,所有问题2天内修复欢迎来电咨询---古德机电黄工欧陆直流调速器维修

网友E: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623343300001

网友F:
百度文库有512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