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PLC与维纶触摸屏控制计时器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想用西门子PLC做一个砂滤罐的砂滤和反洗的时间的控制,想通过触摸屏直接调整冲洗时间,可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西门子200PLC的断电存储区,求师傅们指教!

网友A:
看系统手册吧~~~~~~~~~~~应该不难

网友B:
用特殊寄存器做

网友C:
系统块里面设定

www.ytleader.cn

网友D:
如果想永久保存触摸屏设置的时间那就通过屏写到MB0-MB13范围内,在PLC的系统块中将其设为保持即可,还有一种方式麻烦点就是屏把时间写入V区,在PLC中再编程实现在修改时间后将对应的V区写入EEPROM,以上两种方式无需电池卡可永久保存

楼主(2012-05-08):
对:winter938关于如果想永久保存触摸屏设置的时间那就通过屏写到MB0-MB13范围内,在PLC的系统块中将其设为保持即可,还有一种方式麻烦点就是屏把时间写入V区,在PLC中再编程实现在修改时间后将对应的V区写入EEPROM,以上两种方式无需电池卡可永久保存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试了一下,我直接通过屏把时间写入到VW10,VW12里面了,然后在系统块里把VW0到VW12设置成断电保持了,这样做需要用电池卡吗?

网友D:
你说的方式电池卡可支持200天,否则是靠内部超级电容支持,但只有几天

楼主:
对:winter938关于你说的方式电池卡可支持200天,否则是靠内部超级电容支持,但只有几天内容的回复:

哦,是这样啊,谢谢您的指导,再麻烦问下您,MW和VW的断电储存用的电的来源不一样吗?

楼主:
对:winter938关于如果想永久保存触摸屏设置的时间那就通过屏写到MB0-MB13范围内,在PLC的系统块中将其设为保持即可,还有一种方式麻烦点就是屏把时间写入V区,在PLC中再编程实现在修改时间后将对应的V区写入EEPROM,以上两种方式无需电池卡可永久保存 内容的回复:

麻烦再问下,怎么将V区写入EEPROM呢,一直没接触过关于EEPROM的东西,具体怎么编程不会。

网友D:
看S7 200系统手册吧,几句话说不清楚

楼主:
嗯嗯,谢谢指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