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高速计数通过光栅转换成距离···新手求助

楼主(2012-04-06):
求助,高速计数器转换成长度

网友:
要用四则运算指令。
就加减乘除的事情,先看看指令再回帖。

网友A:
计数方式不同,然后就是四则运算了,先看看相关资料,理解会容易点

网友B:
先看看资料,弄懂基本原理,再找些例程看看就明白了。其实基础知识别人三言两语根本讲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