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能否生成二维码。

楼主(2012-04-06):
台达触摸屏能否生成二维码,然后通过打印机打出来。

网友A:
好像不行!不过台达人机可以在USB口上直接用扫描枪:条形码(Barcode);另外台达人机支持的打印机也相当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不过台达人机可以在USB口上直接用扫描枪:条形码(Barcode);另外台达人机支持的打印机也相当有限。

网友C(2012-05-14):
串口的条码枪直接连接人机,人机上使用文数字直接显示就是条码号了

如果要打印 那么可以连接picbrdge的打印机,也可以连接微型打印机直接打印,具体可以咨询当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