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为何相差一倍

楼主(2012-04-06):
6000v变380v变压器低压侧出线每相均接4根185平方毫米的单股电缆,可是这4根电缆中的电流大小不一,相差一倍多,温度高且相差大,负载基本全是电动机,请哪位前辈指点

网友A:
这是同一相上的四根单股电缆,分别带的根本是不同的设备。为什么电流要一样?

网友A:
想电流一样的话,就平均分配负载,应该后面还有四个空开配电吧。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电压和电流想混了?负载不一样,电流大小也不一样吧!

网友C:
换好点的电缆看看,最好一样长,

网友D:
换成一模一样的试下

网友E:
6000v变380v变压器低压侧出线每相均接4根185平方毫米的单股电缆,你的每相所接的4根电缆带的负载是不是相等的,如果不是相等的话那么所带负载高的那根电缆的电流就会高,温度自然就高了;所带负载低的那根电缆的电流就低,温度也是比较低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000v变380v变压器低压侧出线每相均接4根185平方毫米的单股电缆,你的每相所接的4根电缆带的负载是不是相等的,如果不是相等的话那么所带负载高的那根电缆的电流就会高,温度自然就高了;所带负载低的那根电缆的电流就低,温度也是比较低的了。

就是这样,同相每根电缆电流自然有差别,只要每相之间差别不大,就可以了

网友G:
同相的电缆电流各自会使得对方的电流减小,造成集肤效应,所以旁边的线电流大。不同相的电缆相反会令对方电流增加。当电缆分布原因明显的话估计这个作用也很明显。

网友H:
应该与电的集服效应有关!

网友I:
四根单心电缆布线是不是串入不同的铁管或桥Jia

网友J:
负载不同,电流不同,温度就不同

网友K(2012-08-05):
4根185平方毫米的单股电缆起着分流作用,承接的负载不同,电流自然不同,电缆受热状况也不同。

网友L:
你那4根185电缆是并成一路接出的吗?如果是每根电缆接一个负载,电流当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