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saMax串口通讯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12-04-06):
新手求助,一个VersaMax上电后RUN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再有与PC已经连接好线,不知道怎么通讯。求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在ME的targer属性里设置COM口就行。

网友B:
“一个VersaMax上电后RUN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正常,1:因为逻辑和配置不等:2:清除故障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