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PLC完成对台达普通变频器的测速回馈及摆频功能

楼主(2012-04-06):
想用DVP-SS2系列PLC与5个M型变频器完成测速回馈功能与摆频功能,那么PLC的编程有什么技巧ongoing及要注意哪些问题。为了省成本M-T的就不采用了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623292500001

网友B:
加编码器吧,这样不用头疼。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模拟量反馈,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用编码器吧,应该没什么别的更好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