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最大频率设问题

楼主(2012-04-06):
看ABB ACS800说明书,好像是DTC控制模式下不能设置上限频率,要设置上线频率就要用标量控制模式,标量控制能用嘛?负载是风机。

DTC模式有没有其他方式设置上限频率的?

在问问ABB  ACS510如何回复出厂设置?为什么故障继电器默认设置的都是“故障(反)”?

网友A:
看ABB ACS800说明书,好像是DTC控制模式下不能设置上限频率,要设置上线频率就要用标量控制模式,标量控制能用嘛?负载是风机。

标量就是风机和水泵(平方转矩负载)上用的

调速单位是频率 ,所以只能调节2007,2008参数
DTC模式有没有其他方式设置上限频率的?

DTC模式下调速单位是转速,如果要设定 请调节2001,2002参数 (同标量模式下2007,2008)
ABB  ACS510如何回复出厂设置?

9902 改为 当前值以外的任何值,再改回标准宏  就恢复的出厂参数,99组不会更改

为什么故障继电器默认设置的都是“故障(反)

这个是和外部的硬接线有关 可随意组合

打完收工

楼主(2012-07-15):
引用 网友B:
看ABB ACS800说明书,好像是DTC控制模式下不能设置上限频率,要设置上线频率就要用标量控制模式,标量控制能用嘛?负载是风机。标量就是风机和水泵(平方转矩负载)上用的 调速单位是频率 ,所以只能调节2007,2008参数 DTC模式有没有其他方式设置上限频率的? DTC模式下调速单位是转速,如果要设定 请调节2001,2002参数 (同标量模式下2007,2008)ABB  ACS510如何回复出厂设置? 9902 改为 当前值以外的任何值,再改回标准宏  就恢复的出厂参数,99组不会更改为什么故障继电器默认设置的都是“故障(反)这个是和外部的硬接线有关 可随意组合打完收工

谢谢,很久没来了

网友C:
是20.01,20.02,不是2007和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