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与磁粉离合器的控制

楼主(2012-04-06):
在收卷机中,用plc和磁粉离合器来达到张力控制的目的。可是对具体的控制该如何设计还不是很清楚,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磁粉离合器就是加一个模拟量,电压越高,摩擦力越大。。。基本上算是线性吧。

网友B:
磁粉离合器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既然是新设计,还是用矢量变频器+矢量电机较好,可以很方便的实现锥度张力控制。尤其是国产磁粉离合器用不住,三菱的原装磁粉离合器7000多元,基本上与变频器+矢量电机差不多。

具体的做法是,在收卷轴前面加一套浮动摆辊,用精度高的电位器检测摆辊位置作为张力反馈0~10V,5V为平衡状态,变频器低速时按矢量速度控制,高速按矢量力矩控制,全部用速度控制也可,编程主要是卷径计算,根据计算得到的卷径和当前主机速度,计算收卷速度,反馈量占总控制量的10%~20%即可。浮动摆辊的气压由电空变换器调整,占用一个模拟量输出通道。现在中高档的印刷机、分切机、复合机等基本是采用这种控制,很成熟。

楼主:
你说的方法以后我会试试。现在的方案定了是用磁粉离合器,没办法改。我知道现在也有现成的张力控制器。不过我觉得用简单的速度控制就可以,想尽量用的简单些器件,就能达到控制的目的。

楼主:
现在主要不清楚的是PLC和磁粉离合器之间的连接,由于电流的差别,PLC输出4-20mA,磁粉离合器是0.4A以下,要用放大器,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调节控制器件可以选择,而且要外加手动的微调。

楼主:
有高手可以指导下么?

网友C:
用个磁粉控制比例板就可以拉

网友D:
我们公司就用的有三菱的磁粉离合器

但是我们只会用,有时候还补正值

有机会交流交流qq53337147

网友E:
用个信号放大最大输出是24V

楼主:
我最近看了点资料,电位器串联可以调节,不过不知道该选多大的电位器.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可以说是完全的手动控制.哈哈.

磁粉控制比例板,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我知道有张力控制器拉,不过我现在为的就是要简单,便宜.

楼主:
我的QQ26999367,可以找我交流.我也是刚学电控设计.大家可以多联系.限于技术交流,广告的就不要来了,我不负责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