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电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我是做机床机械设计的,通常我们设计之初都会进行计算,得出理论加速度,可是装配完成后实际加速度比理论加速度小得多。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电气调试通常都会做系统优化,但是效果不明显。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A:
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况且计算的时候都是没有考虑到外部摩擦的,或者摩擦考虑的比较少,建议多考虑下外部因素

网友B:
“通常我们设计之初都会进行计算,得出理论加速度,可是装配完成后实际加速度比理论加速度小得多。”

1、装配完成后,实际动力矩是否达到设计值;

2、装配完成后,实际负载力矩是否达到设计值;

3、装配完成后,实际系统惯量是否达到设计值;

网友B:
4、特别是电机的力矩、速度或者说功率是否达到设计值!

楼主:
数控机床是比较复杂的设备,这是我工作8年的感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