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绝压变送器的调零

楼主(2012-04-06):
请问各位同行,ABB绝压变送器能用hart375进行组态吗?如果不能应该用什么?谢了

网友A(2012-05-31):
上面有按钮可以调零啊,进入调零菜单后按确定键就可以了

网友B:
绝压变送器调零啊,嘻嘻,除非在真空零压中,不然怎么调零,没有零的环境怎么调都是糊弄人的。

网友C:
也是标题党,标题是怎么调零,内容是怎么组态。

网友D(2012-07-16):
直接加压,零点和量程都可调,线性不好也没有办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