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3台台达DVP40ES,怎样485通讯?

楼主(2012-04-06):
请教各位大虾们小弟是新手,3台台达DVP40ES,怎样485通讯,一个主的控制力另外2台,如主站往从站1的D100里写入数据K1,从站又如何往主站里写数据 请教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使用台达的PLC LINK通讯,请参考以下梯形图,注:使用的是ISPsoft v1.03编程软件。下图是50笔数据通讯

网友B:
写的好,学习了,谢谢提供!

网友C:
学经验 长知识。。。。。

网友D:
台达的ISPsoft v1.03编程软件,几乎与S7-200的风格一模一样,看样子真想与西门子争抢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台达的PLC LINK通讯,请参考以下梯形图,注:使用的是ISPsoft v1.03编程软件。下图是50笔数据通讯

谢谢  40es 没有LINK 功能,只有485通讯的呀 。。。485的怎么搞?

网友F:
楼主这些图片不是台达PLC的梯形图,可以用RS指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