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样通过西门子S7-200的PLC的编程控制数码管

楼主(2012-04-06):
我是个学生,对PLC的控制方式比较感兴趣,在学习西门子S7-200时,遇到了问题,请师傅们多多赐教。怎么样用PLC控制数码管的显示,是不是要类似于单片机的编程用数组啊?感觉不太对呢,没有思路。请各位师傅帮忙编个简单的程序作为例子来学习。比如自动售货机的那个投币的,不投币显示为0,投一个显示为1,以此类推,请各位师傅帮忙变这么一个程序,编这个投币的程序。再次谢谢了,多谢

网友A:
TITLE=1、 售货机可投一元硬币 // 2、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 NETWORK COMMENTS // // LD SM0.1 MOVW +0, VW0 Network 2 LD I0.0 EU INCW VW0 Network 3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2元,汽水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2 AN Q0.2 = M0.0 Network 4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3元,咖啡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3 AN Q0.3 = M0.1 Network 5 // 按下汽水按钮,汽水排除8s,同时汽水指示灯闪烁 LD I0.2 EU A M0.0 O Q0.2 AN Q0.3 AN T37 TON T37, +80 = Q0.2 Network 6 LD Q0.2 ED -I +2, VW0 Network 7 LD M0.0 LD SM0.5 A Q0.2 OLD = Q0.0 Network 8 // 按下咖啡按钮,咖啡排除8s,同时咖啡指示灯闪烁 LD I0.3 EU A M0.1 O Q0.3 AN Q0.2 AN T38 TON T38, +80 = Q0.3 Network 9 LD Q0.3 ED -I +3, VW0 Network 10 LD M0.1 LD SM0.5 A Q0.3 OLD = Q0.1 Network 11 LD Q0.2 ED LD Q0.3 ED OLD O Q0.4 AW> VW0, +0 = Q0.4 Network 12 // 投币总额超过3元,退币,同时指示灯亮 LD I0.4 O Q0.5 AW> VW0, +0 = Q0.5 Network 13 // LD SM0.5 EU A Q0.5 DECW VW0 我这有个差不多的,你先看看

楼主:
真是不容易 想了好几天都没想出来到底是怎么控制的 今天有点晚了 就留到明早起来研究一下吧  非常感谢啊

网友B:
S7-200里有专用的七段码解码功能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TLE=1、 售货机可投一元硬币 // 2、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 NETWORK COMMENTS // // LD SM0.1 MOVW +0, VW0 Network 2 LD I0.0 EU INCW VW0 Network 3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2元,汽水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2 AN Q0.2 = M0.0 Network 4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3元,咖啡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3 AN Q0.3 = M0.1 Network 5 // 按下汽水按钮,汽水排除8s,同时汽水指示灯闪烁 LD I0.2 EU A M0.0 O Q0.2 AN Q0.3 AN T37 TON T37, +80 = Q0.2 Network 6 LD Q0.2 ED -I +2, VW0 Network 7 LD M0.0 LD SM0.5 A Q0.2 OLD = Q0.0 Network 8 // 按下咖啡按钮,咖啡排除8s,同时咖啡指示灯闪烁 LD I0.3 EU A M0.1 O Q0.3 AN Q0.2 AN T38 TON T38, +80 = Q0.3 Network 9 LD Q0.3 ED -I +3, VW0 Network 10 LD M0.1 LD SM0.5 A Q0.3 OLD = Q0.1 Network 11 LD Q0.2 ED LD Q0.3 ED OLD O Q0.4 AW> VW0, +0 = Q0.4 Network 12 // 投币总额超过3元,退币,同时指示灯亮 LD I0.4 O Q0.5 AW> VW0, +0 = Q0.5 Network 13 // LD SM0.5 EU A Q0.5 DECW VW0 我这有个差不多的,你先看看

我研究了一上午还是不清楚怎么控制的数码管 能给解释解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7-200里有专用的七段码解码功能就可以的。

请问是那个SEG指令吗 如果是 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E:
当I1.0=1,如果VB48输入=0,AC1输出=2#0011 1111…依此类推。

网友F: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ITLE=1、 售货机可投一元硬币 // 2、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 NETWORK COMMENTS // // LD SM0.1 MOVW +0, VW0 Network 2 LD I0.0 EU INCW VW0 Network 3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2元,汽水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2 AN Q0.2 = M0.0 Network 4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3元,咖啡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3 AN Q0.3 = M0.1 Network 5 // 按下汽水按钮,汽水排除8s,同时汽水指示灯闪烁 LD I0.2 EU A M0.0 O Q0.2 AN Q0.3 AN T37 TON T37, +80 = Q0.2 Network 6 LD Q0.2 ED -I +2, VW0 Network 7 LD M0.0 LD SM0.5 A Q0.2 OLD = Q0.0 Network 8 // 按下咖啡按钮,咖啡排除8s,同时咖啡指示灯闪烁 LD I0.3 EU A M0.1 O Q0.3 AN Q0.2 AN T38 TON T38, +80 = Q0.3 Network 9 LD Q0.3 ED -I +3, VW0 Network 10 LD M0.1 LD SM0.5 A Q0.3 OLD = Q0.1 Network 11 LD Q0.2 ED LD Q0.3 ED OLD O Q0.4 AW> VW0, +0 = Q0.4 Network 12 // 投币总额超过3元,退币,同时指示灯亮 LD I0.4 O Q0.5 AW> VW0, +0 = Q0.5 Network 13 // LD SM0.5 EU A Q0.5 DECW VW0 我这有个差不多的,你先看看

不好意思,没看太清是数码管的

不好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友A 的回复内容:TITLE=1、 售货机可投一元硬币 // 2、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 NETWORK COMMENTS // // LD SM0.1 MOVW +0, VW0 Network 2 LD I0.0 EU INCW VW0 Network 3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2元,汽水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2 AN Q0.2 = M0.0 Network 4 // 投入硬币总额超过3元,咖啡按钮指示灯亮 LDW>= VW0, +3 AN Q0.3 = M0.1 Network 5 // 按下汽水按钮,汽水排除8s,同时汽水指示灯闪烁 LD I0.2 EU A M0.0 O Q0.2 AN Q0.3 AN T37 TON T37, +80 = Q0.2 Network 6 LD Q0.2 ED -I +2, VW0 Network 7 LD M0.0 LD SM0.5 A Q0.2 OLD = Q0.0 Network 8 // 按下咖啡按钮,咖啡排除8s,同时咖啡指示灯闪烁 LD I0.3 EU A M0.1 O Q0.3 AN Q0.2 AN T38 TON T38, +80 = Q0.3 Network 9 LD Q0.3 ED -I +3, VW0 Network 10 LD M0.1 LD SM0.5 A Q0.3 OLD = Q0.1 Network 11 LD Q0.2 ED LD Q0.3 ED OLD O Q0.4 AW> VW0, +0 = Q0.4 Network 12 // 投币总额超过3元,退币,同时指示灯亮 LD I0.4 O Q0.5 AW> VW0, +0 = Q0.5 Network 13 // LD SM0.5 EU A Q0.5 DECW VW0 我这有个差不多的,你先看看 不好意思,没看太清是数码管的不好意思

没关系 一样谢谢你了 你的这个程序和我要做的那个程序差不多 只不过要加数码管显示 一样学习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