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

楼主(2012-04-06):
想买一款转换电缆与多种PLC编程电缆通信也不知那个牌子的好,烦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我这里有。 产地:台湾。保用2年(非人为损坏),Tel: 158 1400 1461 (孔生)

网友B:
我我可以给你一个驱动,装上这个驱动,基本上所有的USB转RS232硬件都能用。

一般的如果买不对,带的驱动不是全信号的,就无法用于工控。

我的QQ:79821957

网友C:
力特的 还可以

www.ytleader.cn

网友D:
USB转232的有两种,一种是全转的,贵一些,百十来块钱,比如可以接串口窃电的485.。。另外一种只是数据传递的2,3,5转。做一般232通讯可以。想用串口窃电的485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