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电机微动?

楼主(2012-04-06):
松下A5电机,电机空载,刚性从小调到达都调过,控制模式为位置控制(确定),当电机送上使能后,肉眼能看得出电机轴在微动,但又不像速度模式那种零漂的转动;

动的过程:先向顺时针转动个五六度的样子,然后停下,等过个几秒钟又往逆时针转动个五六度的样子(其实以其说它在是在转动,还不如说它是在蠕动,给我的感觉就是电机在找“零点”,而且还发现一个情况,当电子齿轮比分子逐渐加大时,这种蠕动的现象越趋于明显,这是什么情况?我的理解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当上位机不给信号的时候,电机相对来说是不能动的,当然微观上说,它是无时无刻在动的,但至少我刚性调的不是太离谱的话,肉眼看电机轴应该是看不出来在动才对吧?

以上现象是正常现象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交流下,谢谢!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623282500001

网友B:
看是不是指令脉冲干扰问题啊,把A5的535号参数给小点,指令脉冲线再处理下!

网友C:
肯定是线路受到干扰,检测一下线路即可

网友D:
如果和电子齿轮比都有关了,估计是指令信号受干扰了,不干净!

网友E:
信号干扰,检测线路

如果和电子齿轮比都有关了,估计是指令信号受干扰了,不干净!

楼主:
对:波恩关于如果和电子齿轮比都有关了,估计是指令信号受干扰了,不干净!内容的回复:

谢谢波恩,也谢谢大家,问题查出来了,情况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极不稳定,忽高忽低的,用的是明伟的开关电源,估计是买到假的了,换了个开关电源就OK了,看来在低压电路里电源质量相当重要啊。

网友F:
检查的主要是电源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