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PLC的PWM功能

楼主(2012-04-06):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很想了解一下信捷PLC的关于PWM功能的用法,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A:
l       占空比数值n的范围:1~255

l      输出频率f的范围:0~72KHz

l         脉冲只可在Y000Y001输出(请作为晶体管输出型的输出)。

l         PWM脉宽调制输出的占空比=n /256×100%

l         PWM脉宽调制输出是以0.1Hz为单位的,所以S2设定频率时,设定值是实际频率的10倍关系(即10f)。例如:要设定频率为72KHz,则S2中的设定值应为720000

l         X000ON时,输出PWM波形;X000OFF时,停止输出。PMW脉宽调制输出是没有脉冲累计的。

T0=1/f

t/T0=n/256

根据你的频率计算出N值就好了啊

网友B:
信捷的PWM指令很简单,实质就是您通过修改参数来控制脉冲的周期以及占空比,详细内容您可以参见信捷PLC用户手册指令篇的(脉宽调制)相关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PWM指令很简单,实质就是您通过修改参数来控制脉冲的周期以及占空比,详细内容您可以参见信捷PLC用户手册指令篇的(脉宽调制)相关内容。

比较详细,每个牌子的大体如此。

楼主(2012-10-02):
谢谢各位前辈们的赐教

网友D:
他的实际应用时什么样的啊,什么时候能用到它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