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吨天车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7):
主钩下降时候动作不了,上升是好的,万用表量了一下主钩下降在不动作的时候是没有输出的,换了调速器.接触器.控制盒......但是就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一个星期了没弄好呢,帮忙解决一下/谢谢O(∩_∩)O谢谢

网友A:
具体控制模式说一些,才好分析!

网友B:
可能下降行程开关保护动作了。

网友C:
测量一下下降开关,下降控制回路,控制回路中公共线,接触不良。

网友D:
下降控制回路开路,看看是哪个触头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下降开关,下降控制回路,控制回路中公共线,接触不良。

网友F: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714594300001

网友A:
楼主问题得以解决没有?没有相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