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R的PLC,控制安川伺服喑

楼主(2012-04-07):
我的是FP0R的PLC,我用F172JOG运行,怎么能每次停机都停在同一点上??还有,要做个速度检测要怎么写程序?谢谢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715003700001

网友B:
使用F171(JOG定位0/1)指令

详见FPOR硬件手册,没有的话联系我,QQ6312011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

什么不行啊,停在一个位置上,说明要么是运行信号断开了,要么就是如上DT90052,强制停止了,建议贴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D(2012-06-13):
去看编程手册,你这个根本不是JOG运行,我根本搞不清楚你是有目标运行还是有目标运行。

网友E:
这个不是JOG运行呢....

楼主:
对:天天UP关于去看编程手册,你这个根本不是JOG运行,我根本搞不清楚你是有目标运行还是有目标运行。 内容的回复:
无目标值,就是按下停止之前就一直运行,不是JOG,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