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通讯控制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2-04-07):
海为PLC通讯控制台达变频器

用海为PLC的通讯(MOBDUS RTU协议),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的正反转,和频率设定。

一、台达VFD-M变频器的通信协议:

根据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得知台达变频器支持 MOBDUS RTU通讯协议,此例选用MOBDUS RTU通讯协议与海为PLC通讯,下面是台达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P00 出厂值00设定为03

P01 出厂值 00设定为03

P157 出厂值01

P92 出厂值00 设定为03

P88 出厂值01

    例如,2000H=0000000000000001(十进制是 1)控制停止, 2000H=0000000000010010(十进制是18)控制正转启动,2000H=0000000000100010(十进制是34)控制反转启动,2001H=100当前变频器的频率为 100

二、海为PLC的程序的编写:

用海为PLCMOV指令把1停止功能代码,18正传功能代码,34反转功能代码,分别写给V0,还有频率V1的值,通过MOBDUS 写给变频器2000H200H,如下图:

海为MOBDUS写指令的参数设定,如下:

Slave 从机设备地址  (也就是变频器地址,此例设定成1

                                 Code   功能码    此例用到200H2001H两个连续的寄存器所以选择写多个寄存器16

Write 写入目标起始地址(写到变频器里面的起始地址 此例是2000H,十进制是8192

Val  欲写数据起始地址(PLC准备要写给变频器的起始地址,此例是V0

N    数据长度(海为PLC MOBDUS 写指令,是以字为单位,此例2000H~2001H两个)

Procotol  通讯协议(此例选择19200N,8,2,RTU

Port   通讯口选择 (海为PLC的通讯口1232  2485  此例用485通讯,选择2

OUT    输出指示(通讯成功OUT就会输出 此例为M10

设定完成后,如下图:

十进制显示

十六进制显示

三、海为文本PT300的画面制作

新建一个工程:

在工具栏点击文件,新建工程  如下图:

选择功能开关,局号是PLC地址,类型选择M 中间继电器 地址写0 就是M0启动,如下图:

添加寄存器,V用来设定频率,选择寄存器 局号选择1 类型选择V 地址写1 设定要打勾这样才按文本的SET才可以对寄存器进行设定, 如下图:

下面是整个制作完成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