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CP1W-TS与CJ1W-T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07):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各位大侠,请问欧姆龙温度传感器单元CP1W-TS与温度控制单元CJ1W-TC在用途上和功能上有什么区别,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715031400001

网友A:
CP1W-TS一个单元有4个温度控制器的功能,配用热电偶,输出是信号, CJ1W-TC也是2-4单元温度控制功能,配用热电偶,输出是电流

楼主:
对:起重机控制关于
CP1W-TS一个单元有4个温度控制器的功能,配用热电偶,输出是信号, CJ1W-TC也是2-4单元温度控制功能,配用热电偶,输出是电流
内容的回复:
如果拿去替换4个阳明MT-48E温控器,应该选CJ1W-T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