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m1a控制步进驱动器的问题,O(∩_∩)O谢谢!

楼主(2012-04-07):
我才开始自学plc,问题太菜的话请师傅们包容一下!
用cpm1a控制步进驱动器,写了如图的梯形图,不知能否运行,有些确实搞不懂,比如bcd码怎样表示等等,问题在以下图中,麻烦解答,O(∩_∩)O谢谢!

网友A:
BCD就是数字前加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就是数字前加个#

前面有#是16进制的是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要在dm区设置,再用mov呀。1-16777215表示什么呀?

网友B(2012-06-06):
你的那个18是PLC的IO通道,因为前面没有符号,一般都是用D来做的。

网友C:
1.BCD码是用二级制表示的十进制。举个例子说,你要发18个脉冲,就用#18来表示。

2.在欧姆龙的表示方法里面,你直接使用十进制数的话需要用&18才行。单独的18表示采用的是CIO区的第18个通道。由于CP1M是小型机,能够扩展的I/O单元有限,因此最大的通道数只能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