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0度刚玉管老是损坏

楼主(2012-04-07):
客户反映刚玉管老师坏,两个月坏了3根了,温度在1270度,刚玉管的颜色是偏红的那种,有谁有什么原因可作分析么,是加热炉里面的,烧天然气加热钢锭,就插在炉顶的。

楼主:
我想不通刚玉管在这个常用温度内为什么老是会烧坏呢

网友A:
这个要看看刚玉管是怎么坏的了,如果是磨漏了,说明刚玉管纯度不够,或是炉顶杂质太多高温下对刚玉管破坏很严重。如果是断裂,那就要找碰撞等原因了。

网友B:
保护套管损坏,不知怎么损坏情况,是直接烧穿还是变形严重。

网友C:
应该是温度急剧变化引起的,热电偶保护管温度需要缓慢上升,而且不能用火焰直接灼烧热电偶,需要远离外焰部分,这样不至于温度变化剧烈

网友D(2012-05-10):
我个人认为刚玉管三连件用于热风炉还是需要改进,我这里使用1100度一直是用金属管可以用到一年多一点,感觉很合适。急冷急热也不会影响很多,请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