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为什么频率到了9.9HZ就不能再升了

楼主(2012-04-07):
今天碰到一件很郁闷的事啊 ,abb变频器ACS550为什么频率到了9.9HZ就不能再升了??????

负载也正常,这是我的设置:

1103     AL2

2003      4A

2008       35HZ
9905  380V

9906  3.8A

9908  925

当我切换到本地运行他就正常,用PLC控制就只能运行到9.9hz就上不去了!

当变频器停下来的时候变频器操作面板的右上角显示为9.9HZ。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最可能的原因是PLC给定的频率是9.9HZ,在PLC程序里检查一下频率给定的那个变量。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0715050100001

网友C:
估计你设定了9.9HZ了,因为你本地运行是正常的,先把参数复位,再把变频器达到本地,给定50HZ启动,看看怎么样

网友D:
你查一下最高频率,上限频率,运行频率。。。等等。。。。设置。。。看看有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