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两只电池能否并联使用?

楼主(2012-04-07):
家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环了,就是本来可以开20公里,现在只能开10公里,我买了一组新的电池,能不能两组电池并联使用,?

网友A:
1,当然并联是可以使用的,并联电压不变

2,但是新旧电池最好不要在一起使用

网友B:
要看你原电路是多少伏的罗,是串是并

网友C:
 新旧程度不同的最好别这样用,这样严重影响新电池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D:
不可以,新旧电池电压不一样,有环流,很影响新电池的寿命。

网友E:
建议用一个转换开关 切换两组电池来供电

网友F:
不建议这么使用,并联之后,会让新的蓄电池过早衰竭。。方法同意5楼的做法,加一个转换开关性质的东西,分别使用。。。

网友G:
楼主不会不知道电车的电池组死沉死沉的吧,本来电车的载重量就不大在加上一个笨重的家伙更不划算了,而且两个并联放哪里啊,呵呵,废旧的电池组如果不想当破烂卖掉,也可以收拾以下作为家用的应急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一个转换开关 切换两组电池来供电

能长途跋涉了,呵呵。

网友I:
新旧电池最好别并联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这么使用,并联之后,会让新的蓄电池过早衰竭。。方法同意5楼的做法,加一个转换开关性质的东西,分别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一个转换开关 切换两组电池来供电

网友L:
最好别这样用,会影响新电池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M:
可以,不过最好不要这么干

网友N:
可以并联使用

电池互充,只是个理论概念,并木有那嘛容易,损耗的能量微乎其微,可忽略的

野外勘探用的有些36V、48V直流电源,就是一号电池若干个串并联,再灌沥青成型的

放上1年半年,感觉不到啥损耗

大胆整,炸不了!

网友O:
新旧电池并联使用对电池充电容易产生不平衡,所以旧电池容易损坏较快

网友P:
不建议这么使用,并联之后,会让新的蓄电池过早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