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求助

楼主(2012-04-07):
最近自学200,对于程序单个的指令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是放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络一的t37常闭和t37接通延时定时器连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新手学习也在学习,不知道是不是如下解说:

1,t37常闭和t37接通延时定时器连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有信号会输出过后断开信号

2,C10 是当 I 0.0 有一个信号就计算一次,达 360 就 Q 0.0输出并自锁

楼主:
t37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把他端来   这样做是要实现什么目的吗

网友B:
计时器和计数器级联使用,用来实现长延时啊。

因为编程者需要10个小时的延时,超出了计时器的范围,所以用计时器和计数器级联使用。

常闭是自复位。常开是计时器的触发信号。

当I0.0持续接通10个小时之后,Q0.0输出并自锁保持住,无法关闭输出。

网友C:
这是做了个一小时的长延时,一小时以后Q0.0输出,且自锁

网友D:
我这样认为,T37的常闭是用来重复接通T37的定时器,T37的常开用来接通计时器。程序的目的利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延长Q0.0的延时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时器和计数器级联使用,用来实现长延时啊。因为编程者需要10个小时的延时,超出了计时器的范围,所以用计时器和计数器级联使用。常闭是自复位。常开是计时器的触发信号。 当I0.0持续接通10个小时之后,Q0.0输出并自锁保持住,无法关闭输出。

嘿嘿    是延长时间的   晚上看书看后面的内容发现是延长时间的        有计时器与计时器延长时间  计时器与定时器  定时器与定时器来延长时间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当T31变成1以后  应该t31的常开闭合   t31的常闭断开   为什么在给完c10一个脉冲后常闭又闭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络一的t37常闭和t37接通延时定时器连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

T37到达设定值时不会停止计时,除非断电,前面加一常闭,也就是T37到达100s后,常闭断开,定时器数值清零

网友G:
电工九段分析的很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当T31变成1以后  应该t31的常开闭合   t31的常闭断开   为什么在给完c10一个脉冲后常闭又闭合了

T37常闭断开后,T37数值清零,触点也会复位,常闭的还是常闭,常开的还是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当T31变成1以后  应该t31的常开闭合   t31的常闭断开   为什么在给完c10一个脉冲后常闭又闭合了   T37常闭断开后,T37数值清零,触点也会复位,常闭的还是常闭,常开的还是常开
现在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