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2DP和45个模块怎么组态

楼主(2012-04-07):
我用CPU315-2DP和10个DI模块,9个DO模块,24个AI模块怎么进行组态。

网友A:
正常的配置啊    加ET200就可以了   你具体想说什么意思呢??

网友B:
用DP通讯连接   加ET200就可以了

网友C:
在step 7中硬件组态里按顺序加就是l.e

网友D:
兄弟,你可以把配置给我我帮你组态!QQ79821957

网友E:
在一个柜内加360和361,不在同一柜内分开安装用ET200

网友F:
对:枫风雨霖关于在一个柜内加360和361,不在同一柜内分开安装用ET200 内容的回复:

             同意本楼说法,看你的组态分不分开太远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枫风雨霖关于在一个柜内加360和361,不在同一柜内分开安装用ET200 内容的回复:             同意本楼说法,看你的组态分不分开太远啦

除了ET200作DP通讯外,要么就是使用2套CPU做主从通讯,即使使用CP361,也最多扩展到4个机架,每个机架最多只能8块信号模块,32个模块位置如何用45块信号模块~

网友H:
用ET200组态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