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宝贝怎么判断好坏啊?

楼主(2012-04-07):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避雷器怎么检测好坏啊?

网友A:
这个氧化锌避雷器要通过试验来检查好坏,外biao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试验主要检查两个指标:转折电压和恢复电流 参考标准:转折电压一般在额定值两倍半左右,恢复电流50微安以下。

网友B:
嗯,避雷器通常需做专门的试验,来判断它的性能。

网友C:
头回见雷,谢谢鸟~~~~~~~~~~~~~~~~~~~~~~~~~~

网友D:
1000V 兆欧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避雷器通常需做专门的试验,来判断它的性能。

高压一般供电局维护

网友F:
我们的规程是这样写的,用2500的遥表测绝缘,与上次比较,如差值较大证明友问题

楼主:
如果出现闪络一定是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规程是这样写的,用2500的遥表测绝缘,与上次比较,如差值较大证明友问题

测绝缘!

网友H:
楼主的这个避雷器是低压的应该使用500 v的兆欧表测量其电阻,如果使用高电压的兆欧表测量的话就很容易使避雷器击穿。

网友I:
头回见雷, 这个玩意一般算是高压了,高压的一般不都是供电局维护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规程是这样写的,用2500的遥表测绝缘,与上次比较,如差值较大证明友问题

好像是电容柜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