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母排上面的原来的热缩已经脱离,怎么办啊?

楼主(2012-04-07):
母排原来的热缩管已经脱落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是还用热缩管吗?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东东一定要么

网友B:
可以不用的!也可以涂上相应颜色的油漆!!

网友C:
伍尔特有一种搞绝缘的喷剂

网友D:
   收缩了可以不用的!也可以涂上相应颜色的油漆!!

网友E:
可以不用。

但为了美观及同周边母排协调,只能将母排拆掉新换热缩套管,或者直接都去掉刷绝缘漆

网友F:
我来问句外行话,是不是因为发热脱掉的?

低压母排,我只见过涂漆的和搪锡的,所以有此一问,呵呵。

楼主:
是因为发热引起的!!!!!!!

网友G:
既然是发热引起的,应检查一下过热的原因。建议把铜排搪锡,既可以增加导电能力,有防止氧化,标相用温敏标相不干胶标牌,可以随时监视铜排温度。

网友H:
1、如果爬电距离够,可以不要热塑,反而散热好一些!

2、如果需要还是多刷几次绝缘漆,在刷绝缘漆时,注意避开接头处;

网友I:
1,要先检查一下你的母排上的热缩管为什么会脱落,是老化了还是因为母排的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的;

2,母排上的热缩管是用来分辨相序的和绝缘的;

3,如果安全距离够的话,就可以不用热缩管;

4,可以在该母排上刷与该没有排相对应的绝缘相序色,但是是要注意的是在接头处不能刷漆,因为在接头处是检查母排是否发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