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编了一个程序 哪位老师帮我看看有问题没

楼主(2012-04-07):
题目:电动机星形—三角形降压启动,Q0.0为电源接触器.Q0.1为星形输出线圈,Q0.2为三角形输出线圈.I0.1为启动按钮,I0.0为停止按钮,星形—三角形切换时时间为5s。

下面是我编写的程序

网友A:
星三角启动搞这么复杂,直接用按钮接触器不结了。 定时器都不消要得。按完启动按钮5秒钟都等不de

网友B:
按下启动i0.1,T37  5秒后得电,Q0.1失电,Q0.0得电,T37  5秒后得电,循环!!

网友C:
1、Q0.0需要持续按住I0.1达5秒才能实现自锁。

2、△运行Q0.2与Y启动Q0.1之间需有100ms的延时间隔。

网友D:
什么电机啊,用PLC太浪费了 .

网友E:
星形转三角形要三个输出才稳定啊

网友E:
我不会发图片蛋疼求帮助

网友F:
这个程序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机啊,用PLC太浪费了 .

这是我在看书书上的一个作业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会发图片蛋疼求帮助

点击这里

然后再这里上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