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个开关控制启动和停止程序怎么写
KFC???

楼主(2012-04-07):
就是三菱PLC的ALT指令,用中间继电器或者时间继电器来做,我记得还有至少2种方法可以实现,忘记了。我现在用欧姆龙PLC

网友A:
三菱PLC的ALT指令??

   请问楼主,三菱最为简单的单按键控制启停程序是怎么做的呀?

网友B:
计数器呗~ 什么型号的PLC都能行。

网友C:
等于1 接通 等于2不通

方法很多

www.ytleader.cn

网友D:
等于1 接通 等于2不通

方法很多

网友E:
用计数器等于1 接通, 等于2不通.也就是说按一下通,再按一下不通了.

网友F:
我前资料里找出来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2012-05-25):
这样足够了,不需要太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样足够了,不需要太麻烦

是单按钮啦

网友I:
用计数器等于1 接通, 等于2不通.也就是说按一下通,再按一下不通了

网友J:
用自锁按钮,按一下分断,再按一下闭合,编程都省了。

网友K:
三菱  松下 都可以用ALT    如果是很早型号的PLC  可以考虑用C 计数来实现

网友K:
QQ交流: 287225156

网友L:
什么型号的PLC?没有KEEP指令么?如果有,下面这个肯定好用啊

@LD       10.00

ANDNOT    2.03

@LD       10.00

AND       2.03

KEEP(011) 2.03

网友M:
用PLC你做的再复杂都行,只要达到功能就行!

网友N(2012-07-18):
7楼的停止应该换成100.00

网友O:
这样应该是比较简单易懂的吧!!!!呵呵

网友P:
7楼的程序稍变以下就可以。

1、I0.01改为Q100.00

2、输出线圈改为KEEP指令

3、原梯形图上面一行给KEEP置位,下面一行给KEEP复位。

网友P:
16楼做的很好,更精简。

网友Q:
各位高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R:
挺16楼,很好

网友S(2015-04-05):
引用 网友L:
什么型号的PLC?没有KEEP指令么?如果有,下面这个肯定好用啊@LD       10.00ANDNOT    2.03@LD       10.00AND       2.03KEEP(011) 2.03

只用欧姆龙才有KEEP

网友T:
三菱PLC可以有14种单按钮控制开停两种功能,下面网址有程序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1/543464_1.shtml

网友U:
个人认为这样最简洁。。。。。

网友V:
16楼的估计有点小问题 修改了一下

网友W(2015-09-17):
这是正解,还有很多方法,至少六七种,这是跟16楼差不多,但是改进的,他的有点小问题

网友X:
个人觉得下降沿+KEEP最简单

网友Y(2016-01-08):
16楼有点小问题,要稍作修改

网友Z(2016-09-23):
回复转分,谢谢分享!

网友AA:
这样行不行。用比较做的。有点繁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这样行不行。用比较做的。有点繁

网友AB(2018-04-29):
14种单按钮控制程序

网友AC:
谢谢喽周,楼主什么的最好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谢谢喽周,楼主什么的最好了

网友AE(2018-11-11):
本人亲测   16楼的有点小问题  23楼的最简单  人多 力量是无穷的

网友AF(2020-05-30):
人多力量大

网友AG:
这就是单按钮启停程序吗,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AG:
感觉23楼比较简单,以前我也是这么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