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并联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4-07):
问题描述:手上一控制电路图 继电器输出控制交流单相电机 有的电机接线端并联一个几uf的电容 有的没有并联

问:并联电容的作用? 电容大小的计算? 新人望给予帮助

网友A:
单相异步电机有的需要启动电容。

网友B:
1;启动电机,提升转矩【在一定范围内】    2;运行电容C=1950*I/U*COS

网友C:
提供相位提升转矩。。。。。。。。。。。

楼主:
对:运动天使关于1;启动电机,提升转矩【在一定范围内】    2;运行电容C=1950*I/U*COS 内容的回复:

启动的话应该不是吧 因为有的用了电容 有的没有用  但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对:GK7247关于提供相位提升转矩。。。。。。。。。。。 内容的回复:

能再具体点解释下么  有点理解不了  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并电容 是负载大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知道 但这几个电机都没什么太大差距 就是功率有点差距 但并联电容方面却不容 我想并联电容是不是有其他作用

网友E(2012-09-27):
并联电容是调节功率因数的。

网友F(2013-01-29):
分相电容器容量公式:C=350000*I/2p*f*U*cosφ

耐压公式:U(电容)大于或等于1.42*U
C
为容量;I为电流;f为频率;U为电压;功率因数高2p=2,功率因数低2p=4cosφ为功率因数取0.550.75

双值电容的
运转电容容量公式 :C=120000*I/2p*f*U*cosφ
                   2p=2.4

耐压公式:U(电容)大于或等于(22.3*U
起动电容容量公式 :C=1.52.5*C(运转)

耐压公式:U(电容)大于或等于1.42*U
电容选得太大造成电机电流过大,起动转矩大。

网友G:
上楼的把电容的计算说明了,我就说一下并联电容的作用:

三相异步电动机通入三相对称的交流电,因三相电互差120度,因此呢在定子中产生旋转的磁场,这个磁场也称为同步磁场转速,该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转子绕组受力,于是朝着定子磁场相同的方向旋转起来,而单相异步电动机通过的是单相电,在定子中产生的是脉动磁场,而不是旋转磁场,因而转子不会旋转,除非在转子上施加一定力才能转起来;为了使定子磁场是旋转的,所以要在定子绕组中串联电感或者并联电容,当然了,电机启动后可以切除掉,但是启动是少不了的

网友H:
单相电机的电容一般是启动电容,楼主如果上图的话,大家就能更清楚的说出其功能了。

网友I(2013-04-15):
消回生电能,起到抗干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