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铭牌求教

楼主(2012-04-07):
问题描述:变频器铭牌上 最大负载:0.75/0.4kw

                                   输入:AC3PH 200-240...

问:输入 输出电压 电流 和负载均为2个值 是不是0.75与200v对应 0.4kw与240v对应?

网友A:
应该不是的,那个200到240是三相电压的适用范围。

应该还有个单相电压。

网友B:
输入是三相的吧在200-240之间

网友C:
最大负荷: 0.75HP/0.4KW

输入,输出电压,电流与电压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对应

这么小的变频器一般都是单相输入的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应该不是的,那个200到240是三相电压的适用范围。应该还有个单相电压。内容的回复:

那最大负载有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对:GK7247关于输入是三相的吧在200-240之间 内容的回复:

这我都写了啊 请好好看问题 回答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0.75HP/0.4KW输入,输出电压,电流与电压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对应这么小的变频器一般都是单相输入的

最大负载是0.75kw/0.4kw   0.75hp是什么东西?

网友E:
最大负载就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上的最大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大负载就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上的最大功率

网友G:
0.75/0.4kw 意思是0.75HP或者0.4KW

HP是马力,1HP=0.735KW

国外有些是以HP为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意思是0.75HP或者0.4KWHP是马力,1HP=0.735KW国外有些是以HP为单位的

哦 收益了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最大负载就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上的最大功率 内容的回复:

是我没写明白么 为什么总是所答非所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