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R的PLC,控制安川伺服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2-04-07):
我用一个松下FP0RPLC控制安川伺服,起动无目标行走,按停止后减速停机,但每次停机都要停在同一点上,(已有做原点回归功能),我做了一个JOG运行模式运行,按停机转到原点回归。这样低速可以,高速就不在原点上了。请问高手们是怎么会事,要怎么做才行?谢谢

楼主:
晕,没人回答?????????????????

网友A(2014-09-29):
用一个接近开关做原点,返回原点时不管高低速,接近开关上升沿切换速度,然后以一个很慢的速度运行,直到接近开关下降沿停止。那么这个停止点,就当做原点。

网友B(2014-11-04):
一般来说用接近开关就可以实现,但如果精度要求更高的话可以把Z相引出来,再加上接近开关(原点开关)

网友C(2015-08-23):
低速可以的话就说明线路程序没什么问题,你说的高速是多快?会不会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网友D:
低速可以话,证明线路没问题,应该是伺服参数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