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2-04-07):
请教一下各位一个功率计算的问题,现在本人需要定做一个升压变压器,输入是三相380V,需要输出2组三相480V每组可提供100A的电流,另一个需输出6组三相208V每组可提供30A的电流,和输出3组单相110V每组可提供5A的电流,请问这三种电压输出的功率怎么计算?我应该要定做多大功率的变压器?谢谢了!

网友A:
按输出计算:1:P=1.732*480*100*2KW

                   2:P=1.732*208*30*6KW

                   3:P=1.732*110*5*3kw

网友B:
楼上计算有误:1.单位是KVA不是KW;2.第三项不乘根号3,因为是单相输出。

三项之和要除效率才是输入功率,既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效率可按0.85-0.9算。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