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uedong给大家说说“力与速度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2-04-08):
引用 网友A:
呵呵! 2、我有什么“受不了”,你要能拿出一篇我的错误贴,那你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 真是知识层次决定一个人的水平! 没记错的话, 两匹马同时拉一辆车, 这人的高论是马先迈出蹄子有了速度再拉动车走!初中物理的牛顿学运动定律都搞不明白, 力与速度的关系都搞不清楚, 还什么运动控制??  可惜在教育学院教了多年的函授物理!

1、“这人的高论是马先迈出蹄子有了速度再拉动车走!”,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无关要紧,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2、看来luedong 这个自称层次高的人,竟然找不出我的一句错误发言帖,直接上来编造了我的一个“高论”;

3、那么luedong想说什么呢?

1)luedong说 “力与速度的关系都搞不清楚, 还什么运动控制??” ;

2)请大家翻开牛顿力学三定律,那一条定律说的是“力与速度的关系”?

3)牛顿力学三定律:惯性运动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

4)请问luedong,你“搞清楚”的“牛顿定律”是怎么述说“力与速度的关系”的?

5)“力和速度”有关系吗?

楼主:
1、luedong说“真是知识层次决定一个人的水平!”;

2、其实luedong想说的是,文凭、牌子决定一个人的水平;

3、其实我十分同意“知识层次决定一个人的水平”,而不是“文凭、牌子决定一个人的水平”,尽管我也有文凭、牌子;

4、口口声声牛顿定律的luedong,却不知道牛顿定律的内容?!

5、因为牛顿定律从来就没有“力与速度的关系”的任何评说,恰恰相反,牛顿的观点是说力与速度没有关系!

楼主:
1、luedong为什么一句没有破绽的话都说不出来呢?

2、这就是“文凭、牌子”虽有,但是“知识”没有的缘故,“层次”就压根谈不上;

3、luedong总埋怨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反映的是他“无知”,他到处靠卖“牌子、文凭”,离开牌子、文凭他一天也混不下去!

楼主:
4、不信?请luedong说说“速度与力”有什么关系?牛顿是怎么说?luedong是怎么说的?

网友A:
?
hyjiang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18 07:26:05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想要用1台3KW伺服电机控制另外4台1.5KW伺服电机,要求五台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运转,请问怎样设计合理?

回复 举报 收藏 评分
lyw292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18 08:40:30 1楼

不考虑加同步控制器?如果不加很难做到全闭环控制使电机完全同步运转哟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18 09:47:19 2楼

“五台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运转”

1、同步运转,不只是速度相同,而且是出力均等;

2、我的观点是,同步电机间只能是机械软特性的组合,即出力小时,速度自动增大,即出力大时,速度自动减小;

3、简单说,同步电机分别是恒流控制,而不是恒速或同速控制!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wang000_cn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18 14:52:20 3楼

要求不高时可以采用同步信号分别控制这五台伺服,如果是随动方式,在主伺服轴上加装编码器,取出同步信号

给另外4个伺服。

如果要求较高,必须采用运动控制卡

QQ:1043551203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wang_jerry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19 17:04:29 4楼

Parker 的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6轴同步运动,有兴趣可以联系 QQ 40709623 交流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1 21:20:08 5楼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 建议采用西门子的simition D 。

多电机同步很难做, 如果要求高的话, 国内的产品满足不了。

具体采用何种方式, 要看你的应用要求, 没有绝对的好坏, 只要满足需要就行了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4:28:12 6楼

1、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 ,不只是速度、位置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出力要均等、协调的问题;

2、所以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和应该包括伺服电机机械特性的问题;

3、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一般要求各伺服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

1)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

2)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5:01:26 7楼
引用 楼主:

1、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 ,不只是速度、位置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出力要均等、协调的问题;

2、所以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和应该包括伺服电机机械特性的问题;

3、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一般要求各伺服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

1)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

2)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3、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一般要求各伺服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

1)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

2)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你给解释解释第3点!

软特性?

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你比牛顿还厉害嘛!!

牛顿运动学公式: Te = Tl + J dw/dt

Te -----电机输出力矩

Tl ------ 负载力矩

J ------- 转动惯量

速度的变化率为 :dw/dt = (Te-Tl) / J

在负载力矩即Tl恒定时(或者负载瞬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Te大了, 请问刘志斌:dw/dt怎么减小?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5:11:30 8楼

F = f + ma

= f + m dv/dt

换算到旋转物体上时, 线速度 v = rw w ----- 角速度 r ----- 半径

即 F = f + mr dw/dt

上式两边同时乘以半径 r 后

F*r = f*r + m*r^2 dw/dt

即 Te = Tl + J dw/dt

Te --------- F * r 即转矩 N * m 牛米

J --------- m*r^2 即转动惯量, 单位为Kg*m^2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5:12:17 9楼

读的书呢?????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5:29:25 10楼

1、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 ,不只是速度、位置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出力要均等、协调的问题;

多电机同步是很复杂的问题, 没那么简单!

速度、位置同步了, 如果还要保持出力均等, 这就是瞎扯!

这些量都相等了, 请问传动的介质(传送带或者其他)就不会发生形变的情况下, 怎么传送能量?没有能量传递,你的同步装置干什么用?

如果速度、位置同步了, 两个电机的出力必定不会时时相等!

即便两个电机连接到同一根刚性轴上实现两电机带动负载同步旋转, 轴两边的电机速度也不会一直相等,电机出力也不会时时均等 只有速度不等才会引起形变, 才有能量传输。并且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 两台电机在同一速度指令数值下达到稳态后的速度波动不会相同, 力矩波动也不会相同。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7:06:49 11楼
引用 网友B:

……在负载力矩即Tl恒定时(或者负载瞬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Te大了, 请问刘志斌:dw/dt怎么减小?

1、我说的问题和你研究的对象不一样,或者说张冠李戴

2、我说的是伺服的机械特性,即伺服的负载增大时,速度会降低,负载轻时,速度会增大;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7:08:08 12楼
3、你不是开发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吗?怎么不知道机械软特性?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7:26:01 13楼

引用 楼主:
3、你不是开发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吗?怎么不知道机械软特性?

伺服控制器很少用到机械软特性。 伺服的应用环境追求的是快速响应。

什么叫快速响应?

快速响应就是扰动变化时, 伺服的输出要快速的克服扰动, 维持输出力矩或者速度恒定, 这样才能满足控制工艺的要求。这种快速响应能力注定了其机械特性很硬!即在额定速度情况下突然加上或者卸掉额定负载, 速度的波动只有几十转,甚至更小。

试问软机械特性, 在负载扰动的时候, 例如额定转速情况下突然加上或者去掉额定负载, 电机速度会变化很大,速度波动几百转甚至电机速度跌到0转或者超过额定速度1000转, 你怎么满足加工工艺的要求、怎样达到响应的快速性?

你到底理解软特性和硬特性是怎么定义的吗?代表什么含义吗?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7:28:09 14楼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负载力矩即Tl恒定时(或者负载瞬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Te大了, 请问刘志斌:dw/dt怎么减小?

1、我说的问题和你研究的对象不一样,或者说张冠李戴

2、我说的是伺服的机械特性,即伺服的负载增大时,速度会降低,负载轻时,速度会增大;

不用狡辩, 有意思吗?

你在6楼中说的出力是指负载大小?

你是这么定义的吗?

如果是的话, 你这话没几个人能正确理解!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7:41:29 15楼

1、“机械软特性”是什么?是你说的问题吗?

2、你自己连“机械软特性”都不明白,还怪别人?

3、不用狡辩, 有意思吗?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7:52:54 16楼
引用 楼主:

1、“机械软特性”是什么?是你说的问题吗?

2、你自己连“机械软特性”都不明白,还怪别人?

3、不用狡辩, 有意思吗?

你给解释一下机械软特性来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7:58:26 17楼

你不知道机械软特性吗????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00:42 18楼

是你不知道!

我学的跟你的不一样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01:39 19楼

点击查看原图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06:57 20楼

别混淆了, 刘志斌:

如果负载变化时,转速变化很小的叫做硬特性,转速变化大的叫软特性。

试问利用软特性同步时, 一个电机在负载突变(突然卡一下)时, 因为特性很软, 速度跌落很大(甚至速度到0),就形成另外一个电机拖着这个电机跑, 怎么达到同步?如果是拖动恒张力的负载, 当力大于负载所能承受的最大张力, 负载就被拽断了, 怎么应用?

要这样用, 你还不如直接把另外的一个伺服去掉, 只用一个伺服拖动呢, 这样还省一套伺服驱动的钱。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08:34 21楼

还在狡辩?????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28:08 22楼
引用 网友B:

还有脸在狡辩?????

1、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能让你明白过来;

2、但是,如果你不把自己骂人的话删掉,并道歉,我不再回答你的问题!!!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44:44 23楼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脸在狡辩?????

1、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能让你明白过来;

2、但是,如果你不把自己骂人的话删掉,并道歉,我不再回答你的问题!!!

尊重一下你的感受,那句话去掉两个字, 某字对你可有可无!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47:05 24楼

讨论到此为止, 不要污染了运动控制板块这片净土!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2 18:53:41 25楼

给楼主点建议:

多电机同步一直是很难做的一块内容, 国内的高校也在进行研究。

前两年我知道在两电机同步这个问题上, 采用了非线性逆控制的方法, 实现了两个电机通过皮带的同步控制, 但这个控制具体有没有实用, 不清楚!毕竟是高校的科研课题, 不好说!

像这种五个电机同步, 不知道国内做的怎样,实用的产品不是很清楚。 如果同步要求较高的话, 估计国内做不了。 即便有这样的产品, 你也未必敢用。

你可以咨询一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工程师, simition D 应该可以满足, 它可以控制32轴, 但是不是做到32轴同步, 不是很清楚!

如果对同步要求不是很严格或者要求不高, 可以考虑一下国内的产品。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书山有路-勤为径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09:09:17 26楼

上面那两个,讨论问题时一定要对事不对人啊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falql223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09:35:47 27楼
刘志斌到最后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是机械的软硬特性!我很期待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1:53:54 28楼
刘不清楚电力拖动系统是直接控制转矩的,通过转矩间接控制速度的。这个是电力拖动的最基础的知识! 牛顿运动力学定律是力产生加速度,然后物体运动,才有速度!这是初中的物理知识! 他的高论,变频器不能控制转矩,只能控制速度,简直是在侮辱牛顿!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09:26 29楼

引用 网友C:

刘志斌到最后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是机械的软硬特性!我很期待

1、举个例子:

1)多个马拉一辆车,尽管马的速度、位置同步了,但出力有大有小;

2)如果那头马速度大,就会出力大,这时它可以降低速度,减小出力;

3)如果那头马速度小,就会出力小,这时它可以增大速度,增大出力;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18:01 30楼

2、举个例子:

1)多个马拉多个车,各拉各的车;

2)速度、位置同步了,这时各个马出力均等;

3)出力小了,速度就跟不上,出力大了速度超了;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21:36 31楼
3、如果多个伺服出力为共点力,尽管速度位置相同,但是出力不均等,就是说会出现功率大、小不均等的情况;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23:34 32楼
4、如果多个伺服出力并非共点力,各是各的负载,速度位置相同时,出力是均等的;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27:32 33楼

5、如果多个伺服出力为共点力,尽管速度位置相同,但是出力不均等,就是说会出现功率大、小不均等的情况:

1)这时,功率大出力大的伺服速度下降一点,出力可以减小一点;

2)这时,功率小出力小的伺服速度提高一点,出力可以增大一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32:20 34楼

6、所以如果多个伺服出力为共点力时,同步运行,伺服的机械特性要软一些:

1)机械特性要软,就是伺服出力大时,速度会自动减小一点,使功率、出力减一点;

2)机械特性要软,就是伺服出力小时,速度会自动增大一点,使功率、出力大一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35:15 35楼
7、如果多个伺服出力并非共点力,各是各的负载,速度位置相同时,出力是均等的,同步控制时,每个伺服只要恒速控制就可以了,伺服的机械特性要硬;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43:31 36楼

谈谈机械特性:

1、机械特性指的是动力力矩(或者动力)与速度的关系;

2、如果阻力矩增大,这时动力力矩也随之增大,速度却不减小,保持恒速,就是机械硬特性;

3、如果阻力矩增大,这时动力力矩也随之增大,速度也随之减小,不能保持恒速,就是机械软特性;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48:36 37楼
高论!总结一下:我们推箱子是先用力,箱子然后才动,然后根据箱子的速度调整自己的出力使箱子维持期望的速度。刘志斌是先不出力,凭空达到一定速度(如果他能的话),一头撞箱子上,再出力!然后箱子速度慢了,他再在不用力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速度撞箱子,调整出力,如此循环下去,箱子稳定运动了! 有一个问题,他能在不用力的情况下使箱子运动,那他为什么还要拿头撞箱子呢?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50:23 38楼

4、举例说:

1)异步电机,拖动负载运转,不管负载大小变化,速度几乎不变,所以说异步电机具有机械硬特性;

2)串励电机,例如手电钻,打开开关通电,你听电钻转动的声音就知道速度很高,这时,你开始用它钻东西,一加载力矩增大,你就会感觉到速度马上降下来,这就是机械软特性;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53:55 39楼
刘志斌给介绍下你怎么推箱子的?马都知道先用力迈腿才能走,才能跑起来,你刘志斌不知道?你刘志斌都是先跑起来,发现前面有墙再调整出力?你不怕撞墙上?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57:06 40楼

5、机械软特性好?还是机械硬特性好?

1)加工机械,有时需要机械硬特性,有时需要软特性;

2)加工机械需要什么机械特性,什么机械特性就好!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2:57:25 41楼

3)钻,就需要机械软特性,机械硬特性就折钻头;

4)切削,就需要机械硬特性,恒速,不留痕;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3:05:00 42楼

1、我讲的东西没有公式,但是好理解,就像没有上过学的人也一样会走路、会拉车;

2、有人上过学,抄了一大堆公式,却不知道机械特性是什么,把不同的物理过程张冠李戴,东拉西扯理不清;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3:15:55 43楼

下面谈谈怎么获得机械硬特性?怎么获得机械软特性?

1、同样的伺服,可以有硬特性,也可以有软特性;

2、例如,伺服电流闭环控制时,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1)负载增大时,电流要增大,这时速度会减小,保持电流不变;

2)负载减小时,电流要减小,这时速度会增大,保持电流不变;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3:19:52 44楼

3、例如,伺服速度闭环控制时,其机械特性为硬特性:

1)负载增大时,这时速度要减小,增大力矩,保持速度不变;

2)负载减小时,这时速度会增大,减小力矩,保持速度不变;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cyq850815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3:51:21 45楼
看不下去了,一点常识也没有。误人子弟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1-05-24 14:34:34 46楼

引用 网友B:
刘不清楚电力拖动系统是直接控制转矩的,通过转矩间接控制速度的。这个是电力拖动的最基础的知识! 牛顿运动力学定律是力产生加速度,然后物体运动,才有速度!这是初中的物理知识! 他的高论,变频器不能控制转矩,只能控制速度,简直是在侮辱牛顿!



1、动力学方程:a=F/m;

2、力F与加速度a是瞬时关系,或者即时关系:

1)有力F,就有加速度a;

2)有加速度a,就有力F;

3)有多大力F,就有多大加速度a;

4)有多大加速度a,就有多大力F;

3、在运动控制中,我们能直接度量、观测的是速度和速度的变化,而不是力!

4、我们只能根据运动物体速度和速度的变化,来增大力或减小力,并不需要计算出力的大小,只要满足速度和速度的变化就可以了;

5、现在有像“征”这样的人:

1)在力F与加速度a之间,分因果关系,说有力F才有加速度a;

2)以此结论得出,运动控制就是力、力矩的控制,而不是速度、加速度的控制,只有控制了力、力矩,就控制了运动速度!

3)以此结论得出,要检测力、力矩,控制给定力、力矩,实现速度的运动控制;

6、那么“征”这样的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错在,运动控制过程中力、力矩是不可测、不可量的,只能定性的控制其增大、或减小;

2)错在,运动过程我们能直接度量、观测的是速度和速度的变化,根据速度、速度的变化决定施力、力矩的大小;

3)一句话,尽信书,把知识学到肚子里去了,认死理,不知道知识的活学活用!

网友A:
以上是我当年看到的贴子中的部分内容, 有兴趣的去看看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5/2011051807260500001-1.shtml

至于刘志斌大呼小叫, 且让他叫吧!

不跟这样的人浪费时间!

网友A:
举个例子:

1)多个马拉一辆车,尽管马的速度、位置同步了,但出力有大有小;

2)如果那头马速度大,就会出力大,这时它可以降低速度,减小出力;

3)如果那头马速度小,就会出力小,这时它可以增大速度,增大出力;

话不太一样, 好像意思差不多吧?

“1)多个马拉一辆车,尽管马的速度、位置同步了,。。。。”

刚开始走, 速度为0, 位置相同

2)如果那头马速度大,就会出力大,这时它可以降低速度,减小出力;”

这时它可以降低速度,减小出力,        -----------------------这初中物理学的, 真是教物理的嘛!!!

楼主:
请luedong先回答今天的问题,说说“速度与力”有什么关系?牛顿是怎么说?luedong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是我当年看到的贴子中的部分内容, 有兴趣的去看看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5/2011051807260500001-1.shtml 至于刘志斌大呼小叫, 且让他叫吧!不跟这样的人浪费时间!

1、luedong贴出了一个辩论同步的帖子,luedong贴那么多,看来他搞不清我那句话是错误的?!

2、如果他能搞清楚我那句话是错误的,请把那句话贴出来?!

楼主:
3、关于多台伺服拖动同一个负载时,这种同步的关键是各个电机负荷分配的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楼上转帖中的2楼的发言,我把它引下来,大家看有什么错!

“五台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运转”

1、同步运转,不只是速度相同,而且是出力均等;

2、我的观点是,同步电机间只能是机械软特性的组合,即出力小时,速度自动增大,即出力大时,速度自动减小;

3、简单说,同步电机分别是恒流控制,而不是恒速或同速控制!

楼主:
4、luedong 能简单说说自己关于同步控制的论点是什么?或者说说我上述说法的错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