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求助帖:请问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2-04-08):
开学院了, 支持!

这么多老师, 都是青年才俊, 年老有成的也不在少数!

刚才看到一个求助帖, 特转发过来给几位工控学院老师研究研究, 哪位收了hyanghe 这个学生?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611/5-BB71-8CB3CF5C8482-1.shtml

欢迎各位老师畅所欲言!

网友A:
你是还转不过弯来。。呵呵。。。

这么说,你理想中的电机是什么样??或者纯理论中理想电机是什么样??--------伺服电机(包括驱动器一套),就是为了给你一个理想的被控单元。。这个单元是纯线性的,不受干扰的,响应滞后为0(相对来说)。。。的这么一个被控单元。。

网友A:
伺服控制器,就是将被控电机(整个系统)做的做到理想化。。。。

比如现在你理想中的电机,0-100V,0-100转,可调,精度0.0001,就是你给0.0001V的时候,他增加0.0001转,而且,不受力矩改变的影响,响应滞后为0.。。。。。

   这是你理想的电机。。伺服系统,就是要做到你的理想状态。。。。起码在你工作的条件下,你可以认为它是理想的。。

网友B:
楼上的,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 因为你只在应用的角度看问题!

麻烦你找个安川或者松下的伺服驱动器看看, 想想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楼主问的是电压、负载和转速的关系呢?

你总的有个数学公式来表达, 来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

你上面的那个图最多就是一个转矩和速度的关系图, 请问转矩怎么产生的?转矩跟电机的电流或者电压有什么关系?

稳态是什么关系?

动态是什么关系?

所以人家要的是传递函数!!!

即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的电机模型!

建议翻翻自控原理和电机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控制器,就是将被控电机(整个系统)做的做到理想化。。。。 比如现在你理想中的电机,0-100V,0-100转,可调,精度0.0001,就是你给0.0001V的时候,他增加0.0001转,而且,不受力矩改变的影响,响应滞后为0.。。。。。   这是你理想的电机。。伺服系统,就是要做到你的理想状态。。。。起码在你工作的条件下,你可以认为它是理想的。。

理想化?

“现在你理想中的电机,0-100V,0-100转,可调,精度0.0001,就是你给0.0001V的时候,他增加0.0001转,而且,不受力矩改变的影响,响应滞后为0.。。。。。 这是你理想的电机。。伺服系统,就是要做到你的理想状态。。。。起码在你工作的条件下,你可以认为它是理想的。。”

你只知道需要达到的目的, 人家求助的是需要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 因为你只在应用的角度看问题! 麻烦你找个安川或者松下的伺服驱动器看看, 想想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楼主问的是电压、负载和转速的关系呢?你总的有个数学公式来表达, 来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 你上面的那个图最多就是一个转矩和速度的关系图, 请问转矩怎么产生的?转矩跟电机的电流或者电压有什么关系?稳态是什么关系?动态是什么关系? 所以人家要的是传递函数!!!即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的电机模型! 建议翻翻自控原理和电机教材!

说你转不过弯来。。。。书能读进去不容易,读出来也不容易。。。。呵呵。。。

网友:
真高人也!

网友A:
写个公式   Q=k*v...Q是速度,v是给定信号。k是常数。。可以吧??呵呵呵。。

网友B:
不沾边啊!

还要多转几个弯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沾边啊!还要多转几个弯才行!

呵呵呵。。。

网友:
你觉得上面的这些图形对电机的传递函数来说有什么用?

这些波形只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表面现象!设定驱动器的参数后测量得到的, 参数是跟设计者根据模型指定的算法所对应的。

现在人家求助的是传递函数, 通过传递函数整定后可以得到对应于你上面的那些波形时的控制参数, 然后你想得到什么波形, 人家就可以直接根据传递函数给你算出来, 然后你测量验证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第一个图中, 三个响应的波形是不对应的!

如果你用固定PI参数的PI控制算法,  这三个波形在图中表示的是错的!

哪家伺服驱动器做的是这样的波形?

要做成这样, 在业界就成为笑谈了!

蓝线、红线、绿线的问题, 跟电机没有关系。

伺服驱动器调整不同的参数, 这三种线都能做出来!直流电机更不在话下, 至于异步电机的变频器, 阶跃响应做不到很好!如果是异步电机的伺服, 应该也没有问题(现在异步伺服很少用)。

还有, 伺服在实际中为什么不能有阶跃响应?

如果用的人就非要这样用, 难道还必须在说明书中加一条:不支持阶跃给定?

加了, 又是一笑谈!

网友B:
通讯网, 咱不讨论了!

咱看看工控学院的资深老师们有什么见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讯网, 咱不讨论了!咱看看工控学院的资深老师们有什么见解!

呵呵,在这行没有更资深的了。。。呵呵。。。如:1+1=2,,,小学教师跟大学教授解释起来是一样的。。。。呵呵呵。。。

我的图是示意图,如果开环,应该是一阶系统,没有超调。。。。

假如异步交流是1,伺服电机系统就是4

网友A:
还有, 伺服在实际中为什么不能有阶跃响应?

如果用的人就非要这样用, 难道还必须在说明书中加一条:不支持阶跃给定?

加了, 又是一笑谈!

----------------------------------------------------

你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咱就不说了。。。比如说,变频器,你事先加一个10V信号,再加一个启动信号,相当于一个阶跃信号,电机会像阶跃信号一样,在0秒一瞬间达到50HZ么??不可能吧??!!运动控制器为什么要生成的运动曲线???  高速公路拐弯为什么不设计成直角??。。。或者就按汽车最小转弯半径设计???还省空间??  ------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要圆滑----------行话就是“曲率“是连续的-----这样才符合机器运行的特性。。。---阶跃信号,用的人他要非这样用,那他就是白痴。。。。呵呵。

网友A:
给你上点专业的吧!!呵呵,这是美国艾默生的伺服--FM-3,前段时间给他们做的项目,这款驱动器是属于高科技,不对中国出口,不在国内卖的。。。。它自己可以生成它的运动轨迹,而且严格按照自己设定的运动轨迹运行。。

红线以上是设置数,红线以下是它根据你设定的数据自动生成的运动曲线,伺服电机将会严格地按照这根曲线(绿色曲线)运行。

  如图,我设定,走2000转,平稳运行速度800转/分钟,加速度,减速度都为100转/秒,

它根据我的数据,计算结果如下:

    整个曲线运行时间158秒

   加速时间8秒

   减速时间8秒

   途中保持在800转/分的速度共142秒

  整个过程共2000转

  加速过程共53.3333转

  减速过程共53.3333转

  中间运行1893.3333转。

其中小数点后面的精度,由编码器得出。。。

启动这条index,它就会严格按照所计算的所有数据运行。。。最终误差,0.0001.。。。

    程序里可以设置无数条这样的index,这些index可以通过编程,互相组合叠加,嵌套,完成复杂操作。。。看明白了么??

呵呵呵,当然,这个运动,只相当于上图的2号,更高级的可以生成4号的运行曲线,并且严格按照所计算的数据运行。。。。这个更复杂点。。。就先不说了。。

呵呵。。

网友A:
我知道你的最根上的意思。。。。呵呵呵。。你的意思是不说伺服控制器,单说伺服电机。。。。。呵呵呵。。。。这里咱先这么说,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配套,就像剪刀的两片,是不能够分开使用的,分开使用,对那一片来说,都是没用的。。。

其次,你要是非要,就是要,从根上想的不行了,非要。。。伺服电机的。。。。

呵呵呵。。。可以看看伺服电机的结构。。电机的转子,你可以认为他是个磁铁,N-S极。。。定子是两个正交的线圈。。不过这里面通的是相位相差90°的两相直流电,频率随时变化。。。形成旋转磁场,带动转子运行。。。。

网友C:
楼上给的图片是最早期伺服电机的控制结构吧. 现在都不用这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上点专业的吧!!呵呵,这是美国艾默生的伺服--FM-3,前段时间给他们做的项目,这款驱动器是属于高科技,不对中国出口,不在国内卖的。。。。它自己可以生成它的运动轨迹,而且严格按照自己设定的运动轨迹运行。。红线以上是设置数,红线以下是它根据你设定的数据自动生成的运动曲线,伺服电机将会严格地按照这根曲线(绿色曲线)运行。  如图,我设定,走2000转,平稳运行速度800转/分钟,加速度,减速度都为100转/秒,它根据我的数据,计算结果如下:    整个曲线运行时间158秒   加速时间8秒   减速时间8秒   途中保持在800转/分的速度共142秒  整个过程共2000转  加速过程共53.3333转  减速过程共53.3333转  中间运行1893.3333转。其中小数点后面的精度,由编码器得出。。。启动这条index,它就会严格按照所计算的所有数据运行。。。最终误差,0.0001.。。。    程序里可以设置无数条这样的index,这些index可以通过编程,互相组合叠加,嵌套,完成复杂操作。。。看明白了么?? 呵呵呵,当然,这个运动,只相当于上图的2号,更高级的可以生成4号的运行曲线,并且严格按照所计算的数据运行。。。。这个更复杂点。。。就先不说了。。呵呵。。

这还专业??!!

只能说你见过的产品太少了?

你那个图里的东西很容易做, 跟驱动器的核心技术一点都没有关系!

国内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 叫内部位置节点控制!

爱默生的伺服没用过, 论运动控制及驱动器, 你找个西门子的产品看看吧!

爱默生有什么?

数控系统有吗? 多轴控制器有吗? 高性能驱动器有吗?。。。。。。

网友:
给你个西门子 sinamics S系列高性能变频器看看:

网友:
再看看支持的运行方式:

网友D:
似乎图片看不清楚:

支持的电机:

1 = 异步旋转电机
2 = 同步旋转电机
3 = 异步直线电机 ( 保留)
4 = 同步直线电机
5 = 他励同步电机
7 = SIEMOSYN 电机
8 = 磁阻电机

支持的运行方式:

0: 具有线性特性的 V/f 控制
1: 具有线性特性和 FCC 的 V/f 控制
2: 具有抛物线特性的 V/f 控制
3: 具有可设定特性的 V/f 控制
4: 具有线性特性和 ECO 的 V/f 控制
5: 针对频率确定驱动的 V/f 控制(纺织行业)
6: 针对频率确定驱动和 FCC 的 V/f 控制
7: 针对抛物线特性曲线 和 ECO 的 V/f 控制
15: 带制动电阻的运行
18: 带固定电流的 I/f 控制
19: 使用独立的电压设定值的 V/f 控制
20: 转速控制(无编码器)
21: 转速控制(带编码器)
22: 转矩控制(无编码器)
23: 转矩控制(带编码器)

网友:
人家的驱动器做到随便接一个支持的电机, 驱动器可以把电机参数算出来, 能带着电机运行!

没有电机模型, 他怎么做出来?

这个只是低压变频器中的一种。

正经的数控系统上似乎不用这个驱动器, 用611!

网友:
言归正传, 请资深教师谈谈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的问题!

网友E:
我记得以前学电机的时候,一般的电机,有固定的传函。伺服电机,与一般电机,在物理响应上,有本质区别吗?电机一般可以认为两个惯性环节串联,两个惯性环节有两个惯性参数:机电时间常数、电气时间常数,因为电气时间常数远小于机电时间常数,一般工程处理,忽略这个环节。所以简单电机,就是一个惯性环节K/(TS+1),至于惯性环节的具体参数,根据实际电机而改变。伺服电机一般应于于快速响应,它的惯性参数,比普通电机小而已。同功率伺服与普通电机相比,转子细长,就是为降低转动惯量提高响应能力而设计。

至于电机依靠电流、速度、位置闭环检测控制,所构成的整体传函是另一回事。

网友:
没资深老师点评?

网友F:
需要学习啊!这个题目大了点,不愧初生牛犊不怕虎,咱吃不消,不知为不知,等待智者。

网友:
没人能解?

网友:
这么多资深老师, 没人参与这个问题, 得多“资深”啊?

网友G(2019-04-04):
怎么没人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