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找出一组数据的最大和最小值

楼主(2012-04-08):
台达PLC如何找出D10-D49中的最大数和最小数?

网友A:
我刚刚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用的是一个笨办法,不知有没有更简便的,,, 逐个比较寄存器的值,,每次将较大或较小的一个值赋给另外指定的一个寄存器,一个循环xia‘lai就找到了最大或最小值。

楼主:
对:chengshaomin关于我刚刚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用的是一个笨办法,不知有没有更简便的,,, 逐个比较寄存器的值,,每次将较大或较小的一个值赋给另外指定的一个寄存器,一个循环xia‘lai就找到了最大或最小值。 内容的回复:

嗯,这个办法我也考虑过,就是感觉复杂,所以想看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
此时没有PLC,不知道这个找D10-D19的方法最大数可行不?

楼主:
这个采用移位读指令做的程序

网友B:
来学习的,这块的指令一直弄不好.

网友C:
来学习:

      1、对连续存储区域数值的比较,如果台达PLC支持间接访问,建议用指针完成,冒泡一下应该不难。

网友D:
   我想台达的PLC和三菱FX2N的PLC大同小异吧。

  可否把题目改成:“如何找出FX2N中D10-D49中的最大数和最小数?”

网友E:
最好用查表法,拆分查表法更快。

网友D(2012-05-09):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查表法,拆分查表法更快

  什么是“查表法”?什么又是“拆分查表法”?两者又有什么区别?这些没有详实内容的名词都使我们感觉很迷茫!

网友D:
   关于在指定的一组数据中查找其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方法,答案最齐全、最详实的内容请参阅《在FX系列上怎样查找出D10-D49中的最大数和最小数》一贴。

楼主(2012-08-18):
引用 网友F:
关于在指定的一组数据中查找其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方法,答案最齐全、最详实的内容请参阅《在FX系列上怎样查找出D10-D49中的最大数和最小数》一贴。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线,今天看到你的回复,真的很棒!如果有兴趣的话能否找出这组数据中的大小相等的数据及相关的寄存器编号,拜谢!

网友G(2015-06-24):
怎么没有电路图呢,怎能没有电路图

网友H:
昨天写了段。寻找一批数据里面的最大值最小值,,32BIT数据。。一般指令做不了。。

网友I(2016-04-19):
可以用地址指针寻址比较的方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采用移位读指令做的程序

其实这段程序可以用那个数据查找的方式把它给找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楼主 这个采用移位读指令做的程序     内容的回复:其实这段程序可以用那个数据查找的方式把它给找出来。

用台达或者用三菱都可以做到。我就查过,三十组,32位的数据,找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一个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