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两控制器间通讯的通断

楼主(2012-04-08):
请问如何判断两控制器间通讯的通断

网友A:
一般触屏上有通信中断标志位

网友B:
设个标志位,设个超时时间,在规定的超时时间内,若通讯成功,则改标志位为成功标志,若通信失败,则改标志位为失败标志,将这个标志位在上位界面处理下就可以了。

控 思道
http://www.controlstor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