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2-04-08):
看书上的中断指令介绍    大概知道中断是什么一回事   可是他到底在一个程序里干什么还是很模糊    有哪位老师可以给我通俗点得说说中断吗 ?

网友A:
PLC所有的指令输出是有扫描周期的,并非每时每刻都在执行,通常的扫描周期至少有10ms以上,某些程序的周期达到100ms左右。

这对于一般的使用是足够了,但对于某些特殊的使用场合,如高速计数输入来说,10ms的周期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每1ms就有数百个计数产生。而PLC通常需要到扫描结束后,才能处理,因此,就要求一旦达到时间,就立刻进行处理,这个过程就是中断处理。

网友B:
假如你正在吃饭,突然有人敲门,你放下碗筷去开门应酬,应酬完后回来继续吃饭。这是外部事件中断;

网友C:
有些必须用中断才行,如自由口通讯

网友B:
假如你正在吃饭,突然想起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去办,你放下碗筷去办事,事办完后回来继续吃饭。这是内部事件中断;

网友B:
假如你正在吃饭,这时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你放下碗筷去开电视,然后回来继续吃饭。这是定时中断;

网友B:
PLC在程序执行期间如果有中断事件产生将停止程序的执行,去执行中断程序,中断程序执行完后,回到刚才主程序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主程序。

网友D:
对时间要求紧的需要中断,如高速计数、通讯...

网友E:
通俗一点说就是暂时停止手上的忙活,先去完成一件突然下达的事,完成后又回来继续忙活手上的活。

网友F:
通俗来说,就是正常情况下不会用到,在正常情况外有突发紧急情况,他就会先解决突发问题,然后再按正常情况走

网友G:
他到底在一个程序里干什么?这么说吧,一个程序正常工作后,每次循环扫描都需要有个扫描周期,但是如果有个事件发生后需要立即去执行,而不是等到扫描到了后再执行,那么就需要用中断了,中断正在执行的主程序,先去做这个突发事件,然后再回来接着扫描主程序。

楼主:
可能是我问的问题不清楚吧   我知道中断是马上停止现在的程序  去马上执行其它的程序   可是我在看实际程序的时候总是不能再程序中不能理解    唉  不知道怎么形容呢

楼主:
我下面举个例子吧

楼主:
上面是输入/输出中断程序

比如上面为什么要先用两个中断连接程序   然后才中断开始   而且中断不是停止现在的程序去执行中断程序吗    可是这个程序他停止了什么程序  又执行了什么中断程序

楼主:
初学者  可能问的问题又点白痴    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谢谢